[三菱] [求助]欧姆龙的内部存储区是怎么划分的

楼主(2006-11-12):
我在进行PLC编程时,象欧姆龙的,它的内部存储区是怎么划分的,怎样才能知道那一部分是定时器区拉,计数器去拉,等.还有就是在绘制梯形图时,应该怎样确定内部继电器的象输入,输出的起始编号,他们的通道\位的命名规则是什么呀.

网友A:
请大家说说呀,这个问题挺困惑的谢谢拉

网友A:
是不是,每一种PLC 的编址都不太一样呀,我看有的是四位就能代表一个地址,有的五位才能代表一个地址为什么呀

网友A:
请高手帮帮忙啦.

网友B:
这是基本的东东,看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不难

网友C:
OMRON系列的PLC提供了各类存储器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各自的功能,其中有TR区域是.生成和编成的计数器,定时器.

它的输入是以通道000开始的,也是所说的字指定,后面加位,一般有16位,比如00000-00015,同样输出是以10000开始的.

网友D(2007-05-07):
欧姆龙有的PLC地址是00000、00001、00002、10000等,有的是1.00、1.01、2.00等,要根据类型,确定地址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