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上传程序

楼主(2006-11-14):
各位师傅:可以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吗?当台达DVP-14SSPLC用编程电缆跟电脑上传程序时,一接上编程电缆PLC的电源指示灯就灭了,编程口是RS422,电脑串口是RS232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敬请赐教!

网友A:
感觉就样是短路了,可以在PLC断电的情况下连接电脑试试

网友B:
我把编程线拔掉以后,Plc的电源指示灯又亮了,请问是不是编程线的问题。

网友B:
断电上传程序时,提示通讯逾时,现有又不能在线监控,修改不了PLC里面的参数,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