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安装CX-Programmer3时出现错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1-14):
安装CX-Programmer3时出现错误,提示“没有找到cdmapi32.dll,因为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可是重新安装了,还是不行,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多谢指教!!!

网友A(2006-12-29):
我这个也是呀,高手请回答!

网友B:
是cx-server没有安装成功,安装cx-server时显示写注册表错误,安装失败,我通过以下方法骗过系统,可以运行cx-prog。

1.安装cx-server显示错误时不管提示

2.打开安装目录,把cx-server目录内容备份到其他目录,到winnt目录把cdm*.*文件备份到其他目录

3.运行regedit,打开software中omron,导出注册表内容

4.接着按安装cx-server显示的错误提示,安装被取消

5.到备份目录把cx-server目录拷贝到安装目录,把cdm*.*文件拷贝到winnt目录,导入注册表内容

6.运行cx-prog,提示cx-server错误,但是cx-prog能够启动

网友C(2007-04-05):
你這樣一個PLC得多少錢呢?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PLC是那一款?

网友E(2007-05-28):
CX-Programmer3版本估计不能在XP系统中安装运行。我的也有问题,我想可能在WIN98中可以。

网友E:
现正在整钱,下载5.0版以上的CX-Programmer,在XP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