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程序错误!急

楼主(2006-11-15):
请问这是哪里错了!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1512212663169.jpg[/upload]

楼主: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1512222764079.jpg[/upload]

网友:
你的M2出现了 2次!

其它的也有错误,因为 M2不可能同时出现2种状态!注意一个线圈只能出现一次,因为程序运行结束后,只能一种状态扫描输出。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6 11:07:32编辑过]

网友:
要不你试一下,把M2删了,还会有M4错误.

网友(2007-01-01):
没有错误,复位 置位会同时出现.

网友:
程序不全,不知道你前面有没有用到M2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