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6-11-16):
请问各位师兄, 有没有简单便宜的PLC用来控制步进电机, 我的想法是, 接近开关给PLC信号, 大概频率1s/c,PLC有脉冲发生器的, 在接受信号后,对步进电机器驱动器发出连续脉冲,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步长), 大概20 pulse/c), 一个脉冲代表一个转动角度, 两相步进1.8度, 多谢各位师兄.

听说LOGO不错,有编程界面, 但对控制步进电机好象速度跟不上, 多谢.

网友(2008-11-26):
[??]??VB??????????????????????

本套件即可用于步进电机初学者进行电机控制理论学习,精通者也可以直接购回用于电脑(或具有串口的单片机、PLC、DSP等等)通过串口控制步进电机进行工业自动化控制。
上位机(PC机或具有串口的其他控制设备)通过RS232串口连接到学习套件的控制板后,向控制板发送一串ASCII代码指令既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向、转速、步进量,完全不需了解步进电机及驱动器的工作原理。例如:串口发送\"S100\",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以每分钟1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N300\",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旋转;串口发送\"S100J\",则步进电机将顺时针步进100个步距角,串口发送\"N1000J\",则步进电机将逆时针步进1000个步距角。用于精密转速控制、精密运动控制、精密机械加工等,控制精度极高,转速误差<0.01转/分钟。也可按要求定制更高精度控制板。提供VB软件控制步进电机的演示源代码。
串口波特率9600~57600可预订(默认9600);输出驱动脉冲频率最大200Khz(可订制更高频率),单步最小1hz微调,误差0.1hz;最大步进量99999999步。 通过地址编码,一个串口最多可以寻址、控制255块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也就是说一个串口(或一台电脑)可以控制255台步进电机。串口控制智能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控制主机之间距离可以通过485总线延长,这样控制主机可以放置在离步进电机很远的地方。
本套件包括控制板一块、步进电机驱动器一个、步进电机一个、配套电源一个、精美串口线一根。同时赠送VB控制步进电机源代码一套,所有连线都已连接好,用户购回直接连到电脑即可运行演示软件进行步进电机控制。在演示软件的基础上稍加修改即可用于步进电机复杂控制

\"\"/

\"\"/

运行程序需安装VB6.0

蚌埠利圆科技 电话 0552-2055903 网址 www.lcwin5888.com.cn 淘宝店址http://shop35895846.taobao.com/ 商务QQ 965042285 技术咨询QQ 41581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