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上载程序?除了数据线还需要连哪些线?

楼主(2006-11-17):
老同志遗留一些东东:

一块plc型号fx2-128mr,一根sc-08数据线25针---9针。一块fx-8ebt。一块fx-4ad-tc。

软件有三菱的swopc-fxgp/win-c。

把plc的l,n接上电源,插上数据线,在软件里选读出就可以了么?

另外数据线25针那个头还多出来一根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怕怕把它烧了,我就死定了。

网友A:
老同志遗留一些东东:

一块plc型号fx2-128mr,一根sc-08数据线25针---9针。一块fx-8ebt。一块fx-4ad-tc。

软件有三菱的swopc-fxgp/win-c。

把plc的l,n接上电源,插上数据线,在软件里选读出就可以了么?

另外数据线25针那个头还多出来一根线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怕怕把它烧了,我就死定了。

上面弄错了咋还向人要金币,罪过。。。。。

网友B(2006-12-20):
不直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