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关于GX Developer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6-11-20):
GX Developer 软件中“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这一项一直灰的无效,不能调试,GX Simulator6-C也装了,为什么啊?请教大侠!

网友A:
你得先装编程软件后装防真软件.又或许你梯形图还没转换吧!

网友B:
二楼说的对啊!

网友C(2007-01-07):
原来这样。

网友D:
还有你的编程软件的版本是多少?你这个仿真是用于GX Developer V7.0的

网友E:
请问各位大侠 我的英文版PLC射载了之后怎么中文版的就装不上阿?

网友F:
以下是引用yjd20053480在2006-11-21 9:58:00的发言:

重新安装调试软件,路径要和GX DEVELOPER相同,不过在安装时会自动安装到你的编程软件目录下,安装时一定要退所有程序.安装完后就应该没问题了.

没错,是安装时出问题了

网友G:
还好我没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