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sb问题?

楼主(2006-11-23):
AC 和 DC 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有啥区别啊 ?

网友:
???????

就是电压有无正负

呵呵

我也拿点分

网友:
AC是直流电源

DC是交流电源

网友:
不会吧,二楼的好像搞反了啊!

网友:
不是好象,是确实搞反了

DC的D是英文直接的缩写

AC的A是英文交换变化的缩写

这样就好记了吧?

交流是指电流的流动方向不停的变换,所以无正负之分。

直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干电池了。

网友:
交流电即交变电流,大小和方向都随时间做周期性变化的电流。直流电则相反。交流电没有正负极,直流电正负极不能互换

网友:
楼主赶紧结贴,我要分!

网友:
我也来拿点分~~~

AC:Alternating Current(交流电),DC:Direct Current(直流电).它们并不是指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应该在后面加个Source就是电源了.交流电就是交变电流,我觉得(电流)方向变就可以了,不一定大小变,不一定有周期.

网友:
2楼的好搞笑 答案楼上说的很好了

网友(2007-03-14):
哈~```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2007-04-21):
呵呵,楼主好可爱哦

网友:
看来你要好好学学拉

网友:
你要问是这些英文字母代表的意思?还是交直流电源的定义?如果是前者当然就很简单的,AC表示交流,DC表示直流.但具体的物理含义建议你去翻一下初中的物理课本,上面就有介绍了!

网友:
我当时就惊呆了!!!

网友:
搞笑二楼

网友:
呵呵,看来真的是用来拿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