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们需要考虑开关的去抖动信号吗?

楼主(2006-11-23):
我不清楚plc本身是否已经考虑了去抖动,但我们在编程时候是否还要考虑?哪些开关信号不需要去抖动?比如光电开关,电子开关等?

网友A:
没有必要考虑,plc本身有i/o缓存,在一个扫描时间内抖动对i/O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涉及高速计数就要注意了,因为高速计数一般cpu不扫描,一般的开关信号,没有必要考虑抖动。

网友B:
谢谢回答!

我怎么听西门子的销售商说现在s7-200的扫描周期8可以达到微秒级,如果这么快, 是不是必须要考虑去抖动了?

在西门子s7系统块中有个输入滤波延时是否就是去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