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上只有USB接口,如何实现向PLC传程序?

楼主(2006-11-24):
电脑上只有USB接口,比如有的笔记本电脑上就没有RS232串口,而PLC上只有RS32口,如何实现向PLC传送梯形图程序?有哪位高手试过,不妨讲讲经验让大家分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4 13:55:42编辑过]

楼主:
比如我用的PLC有OMRON的CPM1A和CPM2A,其中CPM1A上就只有RS232数据接口,我用的笔记本比较新,没有RS232接口,有多个USB接口,用电脑上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R如何实现将梯形图程序传送至PLC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4 15:12:17编辑过]

网友:
如果是三菱的话可以用USB sc-9 ,其他的可以用 USB converter 232 转换头,不过不稳定,主要看那种品牌

楼主:
谢谢!不过笔记本上安装编程软件CX-PROGRAMMER后在网络设置里出现的连接端口是COM3口,究竟指连接我笔记本上的哪一个USB口呢?我正准备买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也不知行不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4 17:38:32编辑过]

网友:
买USB转RS232的转接线,现在新的笔记本电脑都没有RS232接口了,还真是郁闷啊,一些PLC厂商是否该考虑在PLC上加USB接口了,毕竟工业发展了,我们赚钱了才有钱买笔记本啊

网友:
怎样在这个网站上家好友呢

我是第一次进

想学习PLC的知识

楼主:
楼上的,只要你愿意,网站上都是你的朋友

网友: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不方便

网友:
我想学习一下

楼主:
我已经买了USB转RS232的转接线了,是BELKIN(贝尔金)的,型号是F5U109,驱动装好之后,在笔记本上产生了一个COM4口,但是用OMRON编程软件编的梯形图程序还是没办法传送至PLC.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8 11:40:11编辑过]

网友:
买USB转串口的数据线

网友:
用一个232的转换接口就行了,很便宜的!

楼主:
BELKIN F5U109 USB转COM数据线,在使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恳请高手解答。
我的笔记本是DELL INSPIRON 6400,家用型的,上面没有RS232C口,只有四个USB接口,所以买一根数据线用于转接,使笔记本能间接提供一个RS232C口。
下载了适用于这种型号数据线的驱动,并在笔记本上安装成功,电脑硬件属性里可以找到此硬件已经安装成功。数据线上的指示灯也出现一盏LINK灯亮(黄色灯),其它两个指示灯(TX和RX灯)没亮。
然后我用另外的两头均是RS232接口的数据线连接了笔记本和OMRON公司的CPM2A型PLC,把事先编好的PLC控制程序传送至PLC。结果电脑上显示通讯失败,程序无法传送,不过在通讯过程中,出现中间的TX指示灯闪了两下(红色灯)。不知何故?
其他配有RS232串口的电脑,用RS232数据线就能顺利实现程序传输,恳请高手解答原因何在?故障究竟可能出在哪?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多多交流,帮顶下

楼主:
我试了一下该USB转RS232C的转接器和SIEMENS S7-200PLC的通信,SIEMENS PLC使用的原配的PC/PPI电缆,电缆和转接器连接后,通信成功,程序能正常传输并可在笔记本上监控。显然串口配置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想,会不会是OMRON的RS232(一公头一母头,自制的)连接电缆质量太差,和转接器的兼容性太差的缘故,使得程序虽然能直接从有RS232口的电脑上传输,但却不适应USB转RS232的转接器。所以导致在没有RS232口的笔记本上通信不成功的缘故。

楼主:
电缆的兼容性真难以预料,随便买一个USB转COM口可不行,尽肯能买原装的或品牌产品

网友:
换232接口!

网友:
一个大问题,不方便

网友:
我和你与到了同样的问题.买USB-CN226.

网友:
你要把com4改成com1就可以了,在软件里

网友:
usb转不稳定,用PCMCIA卡转,不过价格贵一点

网友:
买根USB转达串口电缆

网友:
转接的东西其实是不太好使的

楼主:
在电脑中将COM4改成COM1并不都管用,在SIEMENS中可以,但在OMRON中却仍然不行

楼主:
通讯配置我检查过了,也试过各种配置,都不行的。阁下有使用经验之谈吗?愿闻其详。先谢过

网友:
以下是引用bingtang在2006-12-5 16:46:00的发言:

usb转不稳定,用PCMCIA卡转,不过价格贵一点

不知道稳定不,价格我都问好了

网友:
买一块PCMCIA TO RS232的卡就行了

网友:
你可以在电脑上将USB-RS23产生的COM口的号由4改为1,或者是在OMRON软件中将通讯用的COM4口调整到与USB-RS232COM口号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2006-12-24):
现在市售的USB转RS232的转接线性能很不稳定,有的能下载但不能上传,还有很多根本就不能用!建议最好选用带com口的电脑!笔记本还是有几种带RS232口的(com口)如东芝一款好像是s80、清华紫光t236r等就带!(现在才三千多)万一不行还可买pc卡转RS232口的卡或干脆买二手的!如果是台式机就好办了!老主板一般都带,新主板可以用pci转接板!偶建议最好不要使用USB转RS232的转接线什么的!起码目前还不算稳定!

网友:
目前的PCMCIA卡转RS232卡也不完善,只能对映使用RS232口的plc(如松下的FP0c32t等),如果是编程线自带RS422转接的就不行(如三菱的FX系列),据称厂商还在改进!

网友:
以下是引用zhaoan0814在2006-11-24 13:55:00的发言:
电脑上只有USB接口,比如有的笔记本电脑上就没有RS232串口,而PLC上只有RS32口,如何实现向PLC传送梯形图程序?有哪位高手试过,不妨讲讲经验让大家分享。

你可以到电子城买一个USB转COM口的接口,装上驱动就可用了。我用的就是这个。

有些本本不用装驱动,我的就是这样,本本自带驱动

驱动我也有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6 13:02:13编辑过]

网友:
我的笔记本和楼猪的情况一样~~我用的是西门子PLC~我在我们这边的科技市场花了40元 买了一个USB和R232转换的端口线~~故障就来了~~大家切记一定不要用USB和R232端口直接连接到PLC上~想知道后果吗~~轻着一股轻烟上青天.重着火花四射. 一定要用西门子的专门数据线和买来的R232串起来~~(20根有1跟好用的概率吧) 我是实在没办法~~~只能找西门子厂家定做了一根专业的USB和R232的西门子数据线600百多啊~~郁闷啊~没办法就要用这样的`~舍得钱就买个专业的 ~~不舍得 就拿着电脑和PLC去科技市场到处试验找个好的线吧~~~~~以上都是个人经验~~~

网友:
复4楼:USB转232是每个USB接口都要驱动的,而每个口的COM号都不同,你所说的COM3就得看你当时是把线插在哪个USB接口了!事实上,如果你不插线的时候是没有COM3出现的,而如果你插在其它还没有驱的USB接口时电脑会自动提示你还没有驱动!

网友:
看看你的设定,COM口设定是否一样,还有你PLC用的哪种网络,等等。

网友:
你确定你的PC有正确联接到PLC吗?只有联接好并读出PLC了才是联上了.如写不进程序的话可能是你的编程软件有问题,有部分功能屏蔽了

网友(2007-03-04):
买USB转RS232的转接线

网友:
我也是,工控莱鸟。

网友:
建议用PC卡转的232口,保证好用

网友(2007-04-1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去厂家买数据线才有保障的.

网友:
虽然我不晓得,但是看帖回帖是一种美德,帮你顶一下

网友:
建议下载最新编程软件,老的编程软件需用COM口,而新的编程软件就能使用USB口了,如三菱编程.

网友:
感谢,希望本站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USB转COM品的,最好是不带连接线的,就一个头的。

网友:
换笔记本

网友(2007-06-23):
最好用PCM装COM的转接卡,相对比较稳定

网友:
直接买一根编程线,再设置相应的COM口就好

网友:
com口要选对

网友(2008-05-08):
买个带USB口的编程电缆亚

网友:
如果是三菱的话可以用USB sc-9

USB 转换头

网友(2008-09-15):
S7-200可以用USB转串口读出写入

网友:
欧姆龙的可以啊,USB-RS232的连接线啊。

网友:
我也买的USB转RS232,感觉没什么问题啊!可以连松下的PLC、三菱的PLC、HITACH的人机!看了工友们的遭遇感觉有的运气成份!

网友:
买一个USB to rs232转换线

网友:
USB转串口RS232的转接卡可以做到.

网友:
最好不要使用USB-232的转接线,这样会不稳定,建议使用PCI卡

网友(2008-11-21):
我已经买了USB转RS232的转接线了,,型号是HL-232-340,驱动装好之后,在笔记本上产生了一个COM4口,但是用OMRON编程软件编的梯形图程序还是没办法传送至PLC.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可以把COM4更改为COM1试试

网友:
1.用usb转COM口 是虚拟的 要买好点的

2.推荐用PCMCIA转COM 绝对好使

网友:
随便哪个口都行....那里com1.2.3.4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
5楼的朋友,现在有的PLC已经有USB口的了.如松下的FP-X,用的是USB(A)转USB(B)的!做我们这行的选电脑应选有RS232口的比较方便!

网友:
用USB连接线就行,CX-PROGRAMMER 6.2支持USB口编程

网友:
在购买USB转串口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是否有芯片,有人贪便宜,很可能不能用

2.是否9根线都接了,正常的话,3根就够了,但是有些PLC如三菱的就不行,

3.还有注意的你的主板芯片,有些主板芯片是不友好的,这就要你到USB转串口芯片的厂商那里下到最新的驱动才行!

网友:
一般欧姆龙和三菱的PLC用USB转串口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2008-12-29):
是三菱的话可以用USB sc-9 ,其他的可以用 USB converter 232 转换头

网友:
还是用旧的笔记本吧,哈哈

网友:
用USB转RS232的转接线就可以,但是要好一点哟

网友(2009-02-02):
我的电脑是戴尔D630自带串口,没有你这样的问题,我估计有两种可能造成你无法下载,第一com口没有选对,第二个原因,你的波特率有没有设置对。我以前用过一个电脑就是没有串口的,就是这个原因。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对了还有原因是你的这个转接线本身有问题

网友:
以下是引用zhaoan0919在2006-11-28 11:39:00的发言:

我已经买了USB转RS232的转接线了,是BELKIN(贝尔金)的,型号是F5U109,驱动装好之后,在笔记本上产生了一个COM4口,但是用OMRON编程软件编的梯形图程序还是没办法传送至PLC.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

可以啊,我就是用这个COM4口连上的,没有问题。

网友:
有同感,感觉USB很难配USB-232转换线

网友:
一般最好直接配USB编程线

网友:
用USB转RS232线

网友:
个人感觉转接线是很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