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基于PLC和变频器控制电梯门 高手请进

楼主(2006-11-26):
高手帮我编写一个PLC程序能控制变频器 使变频器能合理的控制电梯门的开门和关门,

要考虑的是电梯门的开门和关门时中间的速度变化!

回复或以下联系我~~谢谢了
QQ:76930477 E-mail:humiao258@163.com

部件说明:一共4个双稳开关(在开门和关门过程中起到调速左右实现合理开关门) ,2个终止开关(连着变频器的起到最后停止作用),还有个启动开关(启动作用)

网友A: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1543724257.jpg[/upload]

网友B(2007-07-30):
这个不是网上到处有吗

网友C:
松下的门机控制器就能很好的控制电梯门的开关,何必用PLC和变频器呢!

简单的说门机控制器就是把PLC和变频器集成到一起了,只是设定一些参数就能平稳控制门的开关。

weili.zhao@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