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三菱Q系列PLC异地读写PLC程序简介

楼主(2006-11-26):
1.要实现三菱Q系列PLC异地读写PLC程序功能,本地由一台电脑加一个Modem组成(手提电脑一般都内置Modem),远程控制系统由QPLC,QJ71C24N串行通信模块,Modem组成。本地与远程的Modem分别与电话线连接,用GX-Developer软件经过电话拨号即可实现异地编程、监控、测试的操作。方便及时处理客户端设备故障,提高您的快速响应能力。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74947857.jpg[/upload]

2.PLC参数设置
(1)用GX-Developer软件设置,如图1所示
在PLC parameter > I/O assignment”。在QJ71C24模块对应的位置上写参数,”Type”选择”intelli”,”Model name”填入
“QJ71C24” 图1表示QJ71C24模块插在CPU模块右边第一个槽上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83249418.jpg[/upload]

(2)点击”Switch setting”出现如图2所示画面,设置”Switch1”为“07E2”
  “07E2”代表通信协议为7位、无奇偶、1位停止位、有和校验、19200Bps
  “Switch2” 设为“0005”其余设为”0”。设完后按”End”, 将参数写入PLC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9443628.jpg[/upload]

3.用GX-Configurator-SC 对QJ71C24的参数进行设置
1)在GX-Developer :Online>transfer setup选择合适的通讯方式和PLC建立通讯。(RS232或USB)
2)在GX-Developer中选择 Tools>Intelligent function utility>start,进入GX Configurator-SC的参数设置界面。菜单中Online>Moniter/test对Modem的参数在线设置,如图3所示,QJ71C24的起始地址是0000。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93655323.jpg[/upload]

4)点击图5中的Data for modem conn进入图6,设置modem的连接参数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2015577.jpg[/upload]

5)modem的连接参数设置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22944974.jpg[/upload]
 当不使用寻呼接收器通知时选择No notification,回拨的电话号码为18位的,若不满18位请以空格补足。 外线号码为当QJ71C24模块侧的外线访问号码。线路类型是指选择脉冲,音频等,根据电话线路的实际情况设置。连接号码一共可以注册10个。

6)点击图5中的Modem function进入图7的界面,设置Modem的功能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3137848.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33483590.jpg[/upload]
  注意: 不能2个通道同时使用Modem(QJ71C24-R2)参数的设置请参见图7与图8以及其注释

7)点击左下角的“Write to module”把参数写入模块。点击”File save”把参数存入项目中。

4.远程PC机侧的参数设置
(1)Tools>options>TEL,见图9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63928052.jpg[/upload]
  点击OK,完成设置

(2)用GX-Developer设置参数 在”Connection setup”中设置连接MODEM的COM口,波特率设为”19.2Kbps”, PLC侧选”C24” 如图10所示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61074552.jpg[/upload]

(3)按下”Line connected(Q/A6TEL,C24)”后, 出现如图11所示画面,在”Call number”中写入PLC侧的电话号码,依次填入各选项,按下”Init modem”对本方MODEM初始化,然后进行连接. 若与远方的PLC连接成功,则出现成功连接画面.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2622152143120.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6 22:17:07编辑过]

网友A(2013-05-17):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学习一下,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