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PI问题

楼主(2006-11-27):
请教各位大虾:

用S7-300PLC的1个MPI口能否实现同时与WINCC和EVIEW触摸屏的通讯?若能,请问用什么电缆?怎么连接?

谢谢!

danlix@163.com

网友A:
可以的,但是用起来经常有问题,中间有个转接头,不能直接连线

我师父用过,后来抛弃了,所以不建议用。

网友B(2007-05-24):
到底用的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