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掌握OMRON模拟器1.5入门步骤,献给跟我一样的初学者,以聚人气!

楼主(2006-11-27):
掌握OMRON模拟器1.5入门步骤,献给跟我一样的初学者,以聚人气!
1.安装好CX-P5.0及CX_SIMULATOR1.5后,运行模拟器主程序,首次运行
要设置参数,出现设置向导,
Select PLC
选中Create a new PLC(PLC Setup Wizard)后,选取一文件夹,
[第二次运行选open an existing PLC]
2.在PLC Setup Wizard--Select PLC Type选取一PLC 型号
如 CS1G-CPU45,点下一步;
3.在Register PLC Unit used in this project
在左面分别加入一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
点下一步直至完成,自动进入步骤4;
4. 在Work CX-Simulator弹出框中(此Connect项位于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
的菜单File下)
Virtual 选择框中选Controller Link ,点Connect ,连接成功;
5.再点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中的最左边的三角形按钮(Run(Monitor Mode)),
Run指示灯变绿,模拟PLC已开始运行;就可以用CX_P5.0下传或上传梯形图程序;
6.运行 CX-P5.0,在FILE菜单下,新建一工程,要选跟模拟器一样的CPU类型;
"更改PLC"弹出框中
设备类型选取 CS1G/CJ1G,其右的设定中,CPU选CPU45,
在模拟PLC中并无程序,须在新工程建一简单的梯形图,以END结尾;
7.CX p5.0与PLC连接,点CX P5.0的菜单 PLC--->工作在线仿真器,
出现上传弹出框(PLC-->CX P5.0),点取消,因为PLC中是空的,上传会冲掉你刚编的程序,
要向PLC下传;
8.向PLC下传你的程序:点CX p5.0的菜单 PLC-->传送(R)-->到PLC,
在梯形图上就看到执行情况。 如果要修改梯形图,则要断开与模拟PLC的仿真状态;

网友A:
这个也要买啊,能不能发扬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呢

网友B:
掌握OMRON模掌握OMRON模拟器1.5入门步骤,献给跟我一样的初学者,以聚人气!
1.安装好CX-P5.0及CX_SIMULATOR1.5后,运行模拟器主程序,首次运行
要设置参数,出现设置向导,
Select PLC
选中Create a new PLC(PLC Setup Wizard)后,选取一文件夹,
[第二次运行选open an existing PLC]
2.在PLC Setup Wizard--Select PLC Type选取一PLC 型号
如 CS1G-CPU45,点下一步;
3.在Register PLC Unit used in this project
在左面分别加入一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
点下一步直至完成,自动进入步骤4;
4. 在Work CX-Simulator弹出框中(此Connect项位于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
的菜单File下)
Virtual 选择框中选Controller Link ,点Connect ,连接成功;
5.再点Cx-Simulator Debug Console中的最左边的三角形按钮(Run(Monitor Mode)),
Run指示灯变绿,模拟PLC已开始运行;就可以用CX_P5.0下传或上传梯形图程序;
6.运行 CX-P5.0,在FILE菜单下,新建一工程,要选跟模拟器一样的CPU类型;
\"更改PLC\"弹出框中
设备类型选取 CS1G/CJ1G,其右的设定中,CPU选CPU45,
在模拟PLC中并无程序,须在新工程建一简单的梯形图,以END结尾;
7.CX p5.0与PLC连接,点CX P5.0的菜单 PLC--->工作在线仿真器,
出现上传弹出框(PLC-->CX P5.0),点取消,因为PLC中是空的,上传会冲掉你刚编的程序,
要向PLC下传;
8.向PLC下传你的程序:点CX p5.0的菜单 PLC-->传送(R)-->到PLC,
在梯形图上就看到执行情况。 如果要修改梯形图,则要断开与模拟PLC的仿真状态;拟器1.5入门步骤

网友C:
先谢谢了!虽然还不是很懂!顶了再看!

网友D:
OMRON模拟器哪有呀

网友E(2007-03-25):
没什么东西嘛

还要收钱

网友F:
仔细看一下再来

网友G(2007-06-21):
我就不买,不是好东西

网友H(2007-09-18):
不知我能不能购买哟,我想看

网友I:
我们是新手,没有钱钱哦。

网友J(2007-12-19):
买个PLC..用部电脑就学啦..

网友K(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网友L:
就知道钱钱钱钱\\\\\\\\\\

网友M:
好!!!!谢啦哥们!够专业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