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问题的解答

楼主(2006-11-27):
问题1:
  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如何寻址?
   回答: 模拟量输入和输出为一个字长,所以地址 必须从偶数字节开始, 精度为12位, 模拟量值为0-32000的数值。
  格式: AIW[起始字节地址] AIW6 ;
   AQW[起始字节地址] AQW0
   每个模拟量输入模块,按模块的先后顺序地址为固定的,顺序向后排。 例: AIW0 AIW2 AIW4 AIW6每个模拟量输出模块占两个通道,即使第一个模块只有一个输出AQW0 (EM235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 第二个模块模拟量输出地址也应从AQW4开始寻址,依此类推。 (注: 每一模块的起始地址都可在step7 micro/win 中 Plc/Information里在线读到)。

  问题2:
  如何将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EM235)以及有哪些注意事项?
   回答: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设置为不同的测量方法。开关的设置应用于整个模块,一个模块只能设置为一种测量范围。(注:开关设置只有在重新上电后才能生效)
   输入阻抗与连接有关:电压测量时,输入是高阻抗为10 MOhm ;电流测量时,需要将Rx 和 x 短接,阻抗降到250 Ohm 。
   注意:
  为避免共模电压,须将M端与所有信号负端连接, 未连接传感器的通道要短接, 如下列各图。
  下列各图是各种传感器连接到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示例

  图1: 4线制-外供电-测量

  图2: 2线制-测量
   为了防止模拟量模块短路,可以串入传感器一个750 Ohm电阻 。它将串接在内部250 Ohm电阻上并保证电流在 32 m A以下。

  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问题3: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回答:
  1.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2.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补救措施:
  1.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
   注意:
   事前要确定,这是两个电源间的唯一连接。如果另外一个连接已经存在了,当再添加公共连接时可能会产生一个多余的补偿电流。
   背景:
  •模拟量输入模块不是内部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能大于 12V.
  •对于60Hz 的共模干扰是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在Micro/Win 中进入"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
  •选择模拟量输入滤波.
  •选择 "Number of samples" 和 "Deadband".
  " Number of samples " 区域包含了由几个采样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值。用过去已有的N个采样值计算该值, N 即为" Number of samples "。
  死区(Deadband)定义了允许偏离于平均值的最大值

  问题4: 为什么使用S7-200 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信号变化很慢?
   回答:
   因为你使用了滤波器,可以在View > System block> Tab: Analog Input Filters中降低滤波采样数,或取消模拟量滤波。

  问题5: EM231 RTD(热电阻)模块接线
   EM231 RTD模块的详细接线和DIP开关设置请参照《S7-200系统手册》中的附录A。

  EM231 RTD模块常见问题
  •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

  •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注意
   EM231 RTD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在系统块中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时,应禁止滤波功能。

  问题6: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故障。强烈建议使用EM231 RTD模块。

  问题7: EM231 TC(热电偶)模块常见问题
  •EM231 TC(热电偶)模块是否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支持J、K、E、N、S、T和R型热电偶,不支持B型热电偶。

  •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EM231 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o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o输入超出范围

匿名回复:
一直想问的一个S7-200模拟量的问题。就是精度是12位,数值怎么是0~32000啊?12位应该是4096(4000),15位才是32000啊。
匿名回复: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AIW0处采集的模拟量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那么和上面的:图 3: 电压测量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这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匿名回复:
PLC上的模拟量信号的处理一直比较麻烦,建议PLC厂家多向DCS厂家学习,增加一些通用的模拟量处理功能块就好了
匿名回复:
引用: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一直想问的一个S7-200模拟量的问题。就是精度是12位,数值怎么是0~32000啊?12位应该是4096(4000),15位才是32000啊。
----------------------------------------------------------
----------------------------------------------------------
解答:
此处的12位精度指的是模拟量转换的分辨率,该分辨率指的是A/D模拟量转换芯片的转换精度,即用多少位的数值来表示模拟量。
S7-200模拟量模块的转换分辨率是12位,能够反映模拟量变化的最小单位是满量程的1/4096。

匿名回复:
引用:
新手初学入门:
在程序里模拟量信号为什么还要经过I_DI——DI_R转换呢?AIW0处采集的模拟量信号是什么类型的数据?那么和上面的:
注意: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这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
回答:
1、AIW0处采集的数据类型是个1个字长(16位)的有符号整数
若输入信号为双极性(有正负之分):
量程为:-32000---32000
若输入信号为单极性:
量程为:0----32000
2、一般S7-200模拟量模块(如EM231)都有一个DIP的配置开关可选择模拟量的输入范围,基本为0至10V、0-5V、0-20mA(单极性)。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PLC来说0mA是最小值,即实际测量值的0,而对于4-20mA的传感器来说,4mA对应的是实际测量值的0,20mA是最大值;
举例子:
一个4-20mA的传感器,满量程为16N
如果某时刻传感器输入为5mA,则实际重量为1N
假如不经过量程转换,PLC认为实际重量为
20*5/16=6.25N 相差很大,所以必须进行量程转换。

3、至于 I_DI——DI_R转换,则是根据你实际需要的数据处理精度来确定的。

对于工程量转换的指令可以在西门子的网站上下载一个Scaling的模拟量与实际工程量的比例换算的功能块,下载完后添加到编程软件的指令库里面,在指令库里直接拖出功能块,很方便,不用再去进行什么数学运行了!不过在WIN32/Micro 4.0软件里面要事先装指令库的TOOL工具哦!
匿名回复:
哪位高手能否提供要S7-200的模拟量输入的PID控制程序,如4-20ma输入对应0-10BAR的压力,输出4-20ma去控制变频器,要求恒定在5BAR。谢谢!
匿名回复:
两线变送器怎么接?
匿名回复:
变送器的1脚接+24V,2脚接模拟量的模块+输入端,-输入端接电源的0V。注意要用屛蔽线。

网友A:
怎么获得金币啊。。。

网友B(2006-12-29):
非常精彩的问题,比较生动的课堂,正是我等初次接触模拟量的后辈的所需要的啊

网友C:
尤其对200模拟量模块使用不清楚的新手需要多看,我顶!

网友D:
看贴要银子了,哈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