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FX系列PLC忘记密码怎么办

楼主(2006-11-28):
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不破坏里面的程序!

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

ghbl7511@yahoo.com.cn

网友A:
三菱的程序很好破解的,用个串口监视软件就行了,还这么神密。

网友B:
网上有专门的解密软件,可以试试

网友C:
没办法了,只有解密了!!!

网友D:
经一事长一智,解密吧~~~

网友E:
网上有破解软件啊

网友F:
xue le dian dongxi

网友G:
要看是哪种PLC.

网友H:
我有解密软件,三种操作方式:1。读取密码;2。修改密码;3。取消密码;不伤害机器中的程序!

E-Mail:liuflamp@126.com

网友I:
解密软件我也有哦

网友J(2007-05-13):
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不破坏里面的程序!

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

snchlhz@yahoo.com.cn QQ:392075116

网友K:
??:(HaveGood)??????,??????:1??...

以下是引用HaveGood在2006-12-25 21:22:00的发言:

我有解密软件,三种操作方式:1。读取密码;2。修改密码;3。取消密码;不伤害机器中的程序!

E-Mail:liuflamp@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