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对扫描周期有多大影响?

楼主(2006-11-29):
plc作为扫描指令执行程序。如果扫描到定时器,它的扫描时间是否会随着定时器设定时间改变呢?也就是如果定时器延时50ms,那么扫描时间就要增加50ms呢?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是否会发生定时器还没有到预定时间,下一个扫描周期又开始了,结果定时器重新开始?

网友:
定时器所定的时间对扫描周期没有一点影响

网友:
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哈,又上了一课啦,

网友:
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2007-03-17):
我认为不会有影响

网友:
这个要从PLC的工作原理分析,PLC的CPU是连续执行用户程序。定时器只是相当于后台运行。

网友:
不管PLC扫描多少次,对定时器都没有影响,定时器是否重新开始只跟程序设定的条件有关,PLC扫描自己的,定时器运行自己的,假如第一次扫描完成,定时器没到预定时间,那么它继续运行,直到它运行完,被PLC扫描到,有时间你可以看看PLC扫描的过程,我也是刚看到的.

网友(2008-09-15):
PLC的扫描......

网友:
没得法,要积分,用于下载资料,只有反复回贴了,大家要怪就去怪网管去吧!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问题还没有仔细想过

网友(2008-10-15):
bangmang 帮忙顶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