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X1N PLC如何与计算机连机读写程序

楼主(2006-11-29):
问一个低级的问题,上学时用编程器输入程序,现在突然发现想提高一步到计算机输入时,怎么也无法联机.
我用的是三菱FX1N 40MR的,计算机的串口1通过接线接入PLC,我把PLC的L和N接入~220V后,开机,用FX-WINC读入PLC的程序,进度条根本不动,3秒后提示"通讯错误".
各位大侠我接线有问题吗,换了N台机器,有笔记本也有台式机都是同样的提示.通讯端口设置为COM1,9600速率,8位数据,无奇偶校验,那里出的问题呢?
PLC里本来的程序运行正常.读的时候也打到STOP了,看有网友提示换3.3版软件,也试了,仍然一样.

网友A:
看看通讯线,你用的是那种啊 是sc-09吗

网友B:
我不懂,线一端是圆口,另一端是9针串口.

计算机上的串口一直用来连接单片机编程器的,工作正常.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30 9:28:30编辑过]

网友C(2007-03-22):
有些是要专用的电缆才能连上,

软件里的设定有没有你PLC 的CPU型号?没有是不行的

网友D:
可能是没有用SC-9通讯电缆的原因.

换条线就搞定咯.

网友E:
你用的数据线不对把,你用的可能是PLC与人机通信的线,你买一条USB-SC09的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