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PLC编程需要的笔记本电脑的配置

楼主(2006-11-30):
请问做PLC编程需要的笔记本电脑的最低配置的要求多高,谢谢

网友A:
搂主要厚道

网友B:
靠,搞错了吧

网友C:
哦?提问题还收钱呐?

网友D:
我现在在赚金币,可再怎么还是会传点有用点书籍或程序,你啊,比我厉害

网友E(2007-01-13):
这个人应该给屏掉

网友F:
嘿嘿,没人回答问题呀~偶也想买个BJB

网友(2007-02-25):
乍没有货呢

网友G(2007-04-21):
楼主这样搞怎么行啊,你是来问问题的么??????????????

网友H:
嘻嘻,你用早期的486机一定就可胜任的.

网友I:
现在地球变暧的太厉害了,把好多人都晒黑了,不然怎么会有好多人传一点点东西,都要钱呢?

网友J(2007-06-12):
二手的可以。P3 800 能运行常用的编程软件就行了.256的内存.有DB9串口.2000大洋左右.足也.

网友K:
毛主席教导我们:做人要厚道

网友L:
提问题还收钱

网友M:
唉 世道!

随便买个就行吧 !

网友N:
应该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O(2007-07-17):
楼主太有才了,这样也行????????

网友P(2007-09-20):
做人要厚道啊,大哥

网友Q:
嘿嘿~生财“有道”哦

网友R(2009-04-30):
厚道。低调

网友S:
用老一代的本本不错,上面有com接口,现在机子没有的,都是转换插头转换成usb接口

网友T(2009-12-22):
我觉得市场上的有RS232接口的都可以,USB的要配专门的线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