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教!各位大虾指教啊

楼主(2006-12-01):
现在接触了fx2n-2ad;fx2n2da模块 对其程序的编写有些茫然 手册上说的太抽象 理解不了,现请教各位大侠,望指教.
1.用32位指令对BFM处理时,指定的BFM为低16位 其后续编号为高16位,应该怎么去理解 ,用在什么地方?
2.
x0--------------------[to k0 k17 H0 k1] 选择A/D通道1
!--------------------[to k0 k17 H2 k1] 通道1A/D转换开始
!---------------------[from k0 k0 k2m100 k2] 读取通道1的数字
!---------------------[mov k4m100 D100] 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存在D100中

问下大家 H是怎么定义的 读取通道1的数字值为什么要传送点数位2?最难理解的是最后一句:通道1的高端4位移动到下面的8位位置上,存在D100中 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啊? K17和K0改成其他的BFM可不可以?
望各位大侠指教 详细的说明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我的理解:

FX1N-40MR 和FX2N-2AD

  —|↑M8000|——————[MOV H0C8E D8120]
   |————[MOV H0 D8121]
   |————[MOV K10 D8123]

  说明:第一步,将H0C8E传送到D8120中,定义通讯格式,这一步在FX系列PLC 485通讯时一定要有的,不管是控制变频器还是与计算机通讯都要写的,第二步是确认站号,我的4台PLC分别是H0,H1,H2,H3。第三步是通讯无应答时间,我设定的是一秒,一般只要系统配置好不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