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弟新学,请教各位高手讲讲这个程序,谢谢

楼主(2006-12-01):
小弟新学的PLC,看学习资料时候看到一个例子,脑子转不过来了,所以求助大家。
==================================================================
书上例子:

在这里,我们希望灌装电机一直将润滑油吸进桶中,直到上液位传感器动作。在那一点,关闭电机,直到液位降到低于下液位传感器时,我们再打开电机。如此重复运行。这里我们需要3个I/O口(即输入/输出口),两个作为输入(传感器),我个作为输出(灌装电机)。两个输入都是NC(常闭)光导纤维液位传感器。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我们给每个输入和输出一个地址,使得PLC可以知道它们的物理连接位置。地址分配如下表所示:

下面是实际的梯形图。注意,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一个内部继电器。这些继电器的触点可重复使用任意多次。我们使用了两次来模拟一个具有2组触点的继电器。记住,这些继电器并不是PLC中真正的继电器,它们是可用来模拟继电器的寄存器位。

====================================================================

恕小弟愚笨,我怎么觉得他说的和画的图反了,说的是常闭可是画的是常开,是我理解的不对还是书就是反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 15:44:46编辑过]

网友A:
那里讲的是对的

注意: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

画的只是梯形图,0000是低液位的感应器信号输入,0001是高液位的感应器信号输入

这玩意要实际操作才能明白的!书本只是让你了解PLC

网友B:
以下是引用xiaop在2006-12-1 15:42:00的发言:
小弟新学的PLC,看学习资料时候看到一个例子,脑子转不过来了,所以求助大家。
==================================================================
书上例子:

在这里,我们希望灌装电机一直将润滑油吸进桶中,直到上液位传感器动作。在那一点,关闭电机,直到液位降到低于下液位传感器时,我们再打开电机。如此重复运行。这里我们需要3个I/O口(即输入/输出口),两个作为输入(传感器),我个作为输出(灌装电机)。两个输入都是NC(常闭)光导纤维液位传感器。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我们给每个输入和输出一个地址,使得PLC可以知道它们的物理连接位置。地址分配如下表所示:

下面是实际的梯形图。注意,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一个内部继电器。这些继电器的触点可重复使用任意多次。我们使用了两次来模拟一个具有2组触点的继电器。记住,这些继电器并不是PLC中真正的继电器,它们是可用来模拟继电器的寄存器位。

====================================================================

恕小弟愚笨,我怎么觉得他说的和画的图反了,说的是常闭可是画的是常开,是我理解的不对还是书就是反了

我以前也有类似的想法,其实是对的,

网友C:
昨天想了想还是没明白,唉,笨那。请各位再帮忙给小弟讲讲
我是这么理解的,现在有2个传感器,我把它们想象成自行车车把上手捏的车闸(当一直捏着时候是常闭对吧),放入到桶里接触液体前都是一直没捏车闸(也就是常开),接触到液体了就把车闸捏上(常闭)。当液体降低到最低的限制位时候,底下的车闸就放开,告诉PLC该往里灌液体了。当液体灌到最高限制位时候,高处的车闸就放开,PLC得到信号就不再往里灌输。这时候高处和底下的车闸应该都是放开没捏着的对么?
还有那个内部继电器偶也没明白在里面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D:
楼主:

您好!我也是初学者,大家一起学习。

你说的刚好相反。传感器未接触液体前是常闭的(ON),接触后是常开的(OFF)。

程序中的常开点不等同与物理的常开点,程序中的常开点表示取物理点的当前状态。

程序中的常闭点不等同与物理的常闭点,程序中的常闭点表示取物理点当前状态相反的状态。

举个例子说:

上面的0000点,是常开的,与它对应的是传感器低液位,未接触液体是常闭,接触后就变成常开;

若0000点是常闭的,与它对应的是传感器低液位,未接触液体是常开,接触后就变成常闭。

网友D:
那个内部继电器主要起到自锁的,因为低液位接触到液体就变成常开了,不能保证电机运转。

网友E:
同意snowsj的意见,因为:传感器是常闭(NC)型的,所以在它未浸入液体时是常态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接通状态(ON).而梯形图上的常开触点也是正确的,它的工作状态是对应的外部的输入状态.在本例中传感器在常态下为接通状态(ON)所以对应的输入端口有信号输入,其梯形图中对应的状态、就会改变,变为闭合的.问题的关键是你要把实际的触点和PLC 的模拟触点区分开来理解,不是说实际的常开触点在梯形图中就一定是常开的.

另哪个内部继电器并不是必须的,完全可以用输出继电器0500代替.例中只是顺便给你讲解了一下中间继电器的一些使用常识,实际应用中没有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C:
非常感谢snowsj和pptoo,我好象明白点了.

我把传感器的状态和PLC的输入状态混淆在一起了.

你们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传感器放入液体前是长闭的,放入液体后是常开,进入液体后PLC没有得到信号去驱动电机往里灌输液体,当液面低于最低位的传感器的时候,传感器闭合(高位的传感器也处于闭合状态),给PLC一个信号,PLC得到信号后告诉电机该往里灌输液体了.等液面上涨经过低位传感器,低位传感器就断开,等上涨到高位传感器的位置,高位传感器断开,PLC得到信号,电机停止灌输液体.

对么

还有那个内部继电器,是不是这个意思,当输入0000通和0001通的时候,内部继电器1000通,下面的2个触点1000也通,输出0500通.

当0000断时候,因为内部继电器1000还是得电状态,所以第二三行触点1000还处于通的状态,所以0500还是通,当0001也断的时候(也就是液面接触高位传感器的时候)内部继电器1000也断,第二三行的触点1000也断,输出0500随之也断.

这个内部继电器就起到维持电机继续工作,使液体灌输到高位传感器的位置.

对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8 10:16:39编辑过]

网友F:
其实,如果你在实际电工应用中比较熟练的话,用起来就非常轻松.比如:PLC内部用的是I/O常开触点,而相应I/O口外部接的开关是常闭触点的话,则内部常开触点就是闭合的。同样如果外部接的是开关的常开点,则I/O口内部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与否真实反映外部开关的开与闭。

网友G:
2楼说得没错

网友H:
初学者,看不懂啊

网友I:
高液位的开关在外部用的是常闭点呀

网友J:
我还是没看懂,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就行了

可惜就是电机常转,不是好事情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312245856401.jpg[/upload]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说法!传感器的状态 有时确实很容易混淆!

网友L:
默认状态,动作状态,设定一下就好。

网友M:
我以前的是干电工的 也是刚过来学习PLC

这个从电工角度看就是一个低位起,高位停. 如果让电工处理很简单

低位的传感器应该是常闭点 NC 高位的应该是常开 NO

就可以实现 自动控制了 可是你们用PLC 要用2个闭点我就不能理解了

我也是菜鸟

网友N:
看来你对PLC工作的原理还没搞清楚,建议你先弄懂PLC的基础与应用

网友N:
0000.0001实际上是PLC内部输入继电器.当外部输入信号为0N时,0000.0001变为常闭.

网友O(2007-01-05):
顶了,也学习一下,我也刚学!欢迎讨论,谢谢啊!

网友P:
楼上说的没错.学习就要多问.

网友Q:
我是个新手,所以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以下

如果,针对这个题 来说,两个传感器输入到PLC中的,是个逻辑信号吗

他的外围接线应该怎么接啊

网友R:
以下是引用hh515在2006-12-23 12:27:00的发言:

我还是没看懂,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就行了

可惜就是电机常转,不是好事情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312245856401.jpg[/upload]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你还没理解PLC的原理~我觉得忽视了传感器是常闭的反而好理解~

网友R:
以下是引用新手上路子在2006-12-26 20:27:00的发言:
0000.0001实际上是PLC内部输入继电器.当外部输入信号为0N时,0000.0001变为常闭.

这位答到点上了~顶~!

看了这句话大家该都明白了吧~

网友S:
程序中是常开触点,才能真实地反映外部的情况。当外部的两个传感器都没有浸入液体时,我们希望电机转动,这时候有两种办法,一是传感器设常闭,程序里相应地用常开,语句成立,电机转动;另一种是传感器设常开,程序里为常闭,语句也成立,电机转动,不过这样有个缺点,就是液位信号出现传输中断时,程序里默认为语句成立,电机始终转动,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实际应用中选取了前者。

网友T(2007-03-10):
楼主这个是不是西门子的呀

网友U:
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V:
 Very good! Go on learning!!

网友W:
第一次来看贴,也根着学习了一下

网友X:
??,?????????????,?????????????

书本说的对的

网友X:
谢谢你的问题上我这个菜鸟学到了一点点

网友Y:
以下是引用qiwang117在2007-1-30 20:33:00的发言:

程序中是常开触点,才能真实地反映外部的情况。当外部的两个传感器都没有浸入液体时,我们希望电机转动,这时候有两种办法,一是传感器设常闭,程序里相应地用常开,语句成立,电机转动;另一种是传感器设常开,程序里为常闭,语句也成立,电机转动,不过这样有个缺点,就是液位信号出现传输中断时,程序里默认为语句成立,电机始终转动,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实际应用中选取了前者。

对啊,还是常开更好理解

网友Z:
你们不要把常开常闭搞浑!只要看(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那么高的液位传感器在液位低于搞的液位传感器时0001接通,当液位继续下降低于下液位传感器时0000接通了,内部继电器1000自锁输出,电机0500就会运转!反之就应该很好理解了!

网友AA:
欢迎共享!

网友AB:
你说的刚好相反。传感器未接触液体前是常闭的(ON),接触后是常开的(OFF)。

程序中的常开点不等同与物理的常开点,程序中的常开点表示取物理点的当前状态。

程序中的常闭点不等同与物理的常闭点,程序中的常闭点表示取物理点当前状态相反的状态。

举个例子说:

上面的0000点,是常开的,与它对应的是传感器低液位,未接触液体是常闭,接触后就变成常开;

若0000点是常闭的,与它对应的是传感器低液位,未接触液体是常开,接触后就变成常闭。

这位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AC:
说的很对,我也是刚学不久,

网友AD(2007-04-19):
我也是初学者,上面各位的解答很详细了.

网友AE:
xiaop理解的很好。

外部输入点的状态和梯形图中输入点的状态均是自然未动作前的状态。所以对于外部的常开/常闭点在PLC内部输入/输出映像寄存器中可以根据控制需要选择开/闭点和动作/不动作。分析中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明了了!

网友AF:
??:(xiaop)[??]????,??????????...

可以理解啊

网友AG:
??:(cauc_hector)?????,???????...

以下是引用cauc_hector在2007-1-20 10:22:00的发言:

我是个新手,所以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以下

如果,针对这个题 来说,两个传感器输入到PLC中的,是个逻辑信号吗

他的外围接线应该怎么接啊

有同感,说一下外围的接线不久一切明白了吗?怎么没人来回答cauc_hector的这个问题?我也是个新手对这个问题也很是不明白!

网友AH:
新手上路 学习中~~~~

网友AI:
UP下 单位要我一个星期搞懂PLC 我头都被整大了

网友AJ:
初学者,学习中啊.............

网友AJ:
我正在找有关学习PLC的初学资料!如果哪为前辈有的话发给我www.pengliang3210@163.com

首先感谢下~~!!!

网友AK:
一群高手,服,小弟是菜鸟中的菜鸟,见识了!

网友AL:
收益非浅

网友AL:
我也和你一样,想求教

网友AM(2007-05-24):
9楼那样理解我觉得是正确的.但对于8楼说的那个内部继电器是多余的觉得不可理解,如果去掉1000那个内部继电器的话,那么1000触点对0000点的自保功能就没有了,那样的话就不能完成指定的任务.

网友AN:
这个还不明白啊!太简单了啊!两个传感器在没有液体的时候是ON,我们看到梯形图,它画的是长开触点,当液位低就是ON时就闭合了啊!电机就动作了啊!那个中间继电器起自锁的作用啊!就是当在低的液位传感器在OFF时,中间继电器继续得电啊,不至于停止,直到高的传感器00001为OFF时,中间继电器失电,电机停止了啊!

网友AO:
这个例子真是明白啊

网友AP:
算不算经典案例呀?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AQ:
在这里,我们希望灌装电机一直将润滑油吸进桶中,直到上液位传感器动作。在那一点,关闭电机,直到液位降到低于下液位传感器时,我们再打开电机。如此重复运行。这里我们需要3个I/O口(即输入/输出口),两个作为输入(传感器),我个作为输出(灌装电机)。两个输入都是NC(常闭)光导纤维液位传感器。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

硬件中的常开常闭触电与软件中的含义是不相同的

初学者牢牢记住两句话就可以了,先不要多想,越想越晕

常开触电检查“1”信号,常闭触电检查“0”信号

看具体例子:电机输出为“1”,要满足条件 2个传感器都未浸入液体,即2个传感器都为“ON”,即信号“1”,常开触电检查“1”信号,所以此处用常开触电

网友AR:
哇 哇 好历害啊

网友AS:
多看看书,专门讲了常闭触点的处理问题

网友AT:
两个常闭是对的。..~~~

不然的话,油桶里没有油的话

他怎么动作?~

网友AU(2007-06-26):
楼主你先要搞明白常开常闭在plc是什么样的就可以搞明白了!

1.不要把常开常闭和外接传感器搞在一起想!

2.常开就是i/o口没得电时为开路 得电时为闭合 常闭反之

3.现在程序是常开,但我们传感器on(没接触液体时) I/O通电了(motor动作)液体到位时 传感器断开 (off) motor断开~~~~~~~~~~~~~~~~~~~

网友AV:
液位传感器指的常闭触点,是指液位传感器在液体中时是闭合的,离开液体时是断开的。当它们离开液体中时是ON即动作了,常闭的变成了常开。

网友AW:
??:(zhaojin37)?????hh515?2006-12-23 12:...

以下是引用zhaojin37在2007-1-24 20:17:00的发言: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你还没理解PLC的原理~我觉得忽视了传感器是常闭的反而好理解~

小弟也是初学的,发表一下我的看法,有什么不对大家多多指教啊!

我觉得这个图也不是说完全不对,若把条件改成“上传感器未浸入液体时为\"OFF\",当它浸入液体时为\"ON\"”可能就对了。若不改条件按下图也对:

[upload=bmp]UploadFile/20077241342275323.bmp[/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4 13:42:09编辑过]

网友AX:
xiaop,你说的最后一段跟我想的差不多,哈,我也是个新手,继续听听前辈们的指导

网友AY:
偶是新学PLC的,在单位用的DCS集散系统里全是用的PLC,努力学习中~~~~~

因为原来是学应用电子技术的,从开关量PLC模块电路图分析其内部就是个带放大的反相器,所以有

(0000.0001实际上是PLC内部输入继电器.当外部输入信号为0N时,0000.0001变为常闭).这一说,是吗???所谓ON就是相对PLC输入共模地的高电平,请教大侠是不是这意思???????

网友AZ(2007-08-06):
这个梯形图我也看过,基本上是个顺序的控制。开始时,内部没有油,0000和0001闭合,注油;当过了0000时,0000簖开,但不影响1000的输出.

网友BA:
怎么还没一人给出好的答案呢?

网友BB:
说说自己的愚见,初学者。

0000 0001 是两个传感器,应该是起到液位开关的作用吧,当液位低于0001时,0001通,电机得电,望里面灌油;当液位到达0000时,0000断,电机不转,不往桶里灌油。我想没必要讨论他们是常开和常闭合的问题。这个是传感器的内部原理。

网友BC:
两个高低探针传感器,当液面未碰任何探针时,都是常开,电机运转注油;当液面接触到低位探针传感器,低位常闭,电机运转注油;当液面接触到高位探针传感器,高低位常闭,电机停止.

后面要说,油在使用中,液面降低,低到高低位传感器未触碰,都是常开状态,电机现在应该启动.继续注油,循环往复的,

是这个意思吗,初学者见

网友BD(2007-09-10):
哎,,看不明啊.不过好好学习一下啦.

网友BE:
我是这样想的:

NC是PLC输入端的状态,即当PLC输入端没有接受到信号时,其内部0000是闭合的,当有信号输入时才动作变成断开的。此例中当液面低于低位传感器时,PLC无信号输入,0000,0001都没有信号输入,都是闭合状态;当液面到达低位传感器时,0000端口有信号输入,0000动作由闭点变开点。以后类推。

网友BF:
0000是让你随便学习内部继电器.

网友BE:
不好意思各位,我上边发的说的有点不争取,我又想了一下,不知道正确否;

这里给定的输入是传感器,接的是它的常闭点。也就是当液面低于低位传感器时,二传感器都不动作,也就是常闭点接入PLC,0000 0001 有输入动作闭合,有输出;当液面上升高于低位传感器时,低位传感器动作,常闭点断开,0000失去输入信号,断开;当液面高于高位传感器时,同理高位传感器动作,常闭点断开,0001失去信号,PLC无输出。我感觉这里的关键是咱们习惯于传感器动作后才给PLC输入信号,而这里正好和咱们的惯性思维相反了。至于中间继电器我认为是可有可无了。

网友BG:
讨论热烈,继续学习。

网友BH:
我也是初学者,感觉学PLC挺头痛的,要有好的想象能力才行!不知道是不是我太笨了!

网友BH:
不过这个梯形图我还是看的懂的!哈哈哈算是学习PLC好的开端啊!

网友BI:
 多做练习就好理解了

网友BJ:
对于PLC中一些在实际中为常闭按钮的处理方法,我们是在其实际的接线图中画常闭按钮,按在梯形图中我们要将其取反.因为对于梯形图中,常闭按钮对应的逻辑值为0取反后才为1,将其接通,但是对于常开的触点,他本身的逻辑值为1,我们在编程的时候直接将其和原接线图中的触点形式一样

网友BK:
我知道答案,但我不怎样把梯形图贴上来啊!

网友AF:
不要以常规思维理解

网友BL:
[upload=jpg,200612115254675471.jpg]UploadFile/2007-9/200792911473411438.jpg[/upload]

个人感觉配合工程图加上这个再理解起来会不会好一点

因为工程图形显示的当时状态跟PLC图形有点出入.

不看工程图从工作原理来理解会好得多, 个人以为是那张图片的状态误导了大家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9-29 11:54:50编辑过]

网友BM:
我感觉那个内部继电器没有必要,直接利用q0500的常开就可以.

网友BN:
房主最后的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BO(2007-10-22):
我也看不懂啊

网友BP:
第一次看真正的PLC编程,和我想象的有些出入。看来,要学的还很多。与楼主相比,我还没入门呢!!!惭愧!!!

网友BQ:
没弄明白

网友BR:
顶了,也学习一下,我也刚学!欢迎讨论,谢谢啊

网友BS:
太简单了,这还不明白啊,仔细看看课本咯

网友BT:
受教育了。。初学者。谢谢!

网友BU:
值得初学者反思呀

网友BV(2007-11-21):
我也是初学者,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W:
我也是初学者,不过我算是太菜的菜鸟了,我问一下I/O模块起到输入输出的作用,各位能给我讲讲原理吗?

网友BX:
这些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毕业就全还给老师了。。。

网友BY:
假如当油位低于最低液位时,0000为ON,0001为ON,所以1000也为ON,此时0500为ON,马达是运行状态.当油位上到达最低液位时,此时0000为OFF,0001为ON,但由于有1000进行自锁,此时1000输出也为ON,马达还是运行状态.当油位继续升至高液位时,0000为OFF,0001为OFF,此进1000变为OFF状态,马达停止运行.当油位低于高液位时,0000为OFF,0001为ON,1000还是OFF,马达是停止的.只有当油位继续低于最低液位时,马达才转为运行状态.

网友BZ:
三菱PLC可以试试这个程序:

LD X0

AND X1

SET Y5

LDI X1

RST Y5

网友CA:
请先搞清楚

常开---- NO /open

常闭----NC  /close

网友CB:
xuexizhong ,我也是菜鸟,一看讨论还有点感觉了

网友CC:
以下是引用snowsj在2006-12-7 10:19:00的发言:

楼主:

您好!我也是初学者,大家一起学习。

你说的刚好相反。传感器未接触液体前是常闭的(ON),接触后是常开的(OFF)。

程序中的常开点不等同与物理的常开点,程序中的常开点表示取物理点的当前状态。

程序中的常闭点不等同与物理的常闭点,程序中的常闭点表示取物理点当前状态相反的状态。

举个例子说:

上面的0000点,是常开的,与它对应的是传感器低液位,未接触液体是常闭,接触后就变成常开;

若0000点是常闭的,与它对应的是传感器低液位,未接触液体是常开,接触后就变成常闭。

豁然开朗,敬个礼先

网友CC:
以下是引用plczhou在2007-3-30 22:09:00的发言:
你们不要把常开常闭搞浑!只要看(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那么高的液位传感器在液位低于搞的液位传感器时0001接通,当液位继续下降低于下液位传感器时0000接通了,内部继电器1000自锁输出,电机0500就会运转!反之就应该很好理解了!

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pLC正常控制时是在 液体由高位到低位还是由低位到高位

网友CD:
在高液位就是这样.

网友CE(2007-12-25):
程序是常开和常闭,并不代表硬件的常开和常闭,如果硬件的状态要接触是正常,程序就要写成常闭的

网友CF:
就地传感器是常闭点,一旦有被水侵入,便成常开了。这就是一个“开”,一个“闭”。

梯形图的,常开,对应的就是就地的“闭”,一旦就地闭合,也就是常开点被触动,那么梯形图里的常开就变成常闭了。

就地和梯形图中,关键要理解“变化”,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从“常闭”到“开”,梯形图会跟着发生变化,注意这个变化,而不是具体“开”或“闭”

网友CG:
图画的是2个点都接触水后的状态吧??

个人感觉.虽然我也是新手

网友CH(2008-02-22):
是对的,这是最基本的启、保、停电路,当没有液体时00000,00001都是1故1000接通并自锁,当液体到上限时上限传感器置0,使10000变为0,(PLC输入端子接通时在程序中所有对应的软触点常开闭合,常闭断开。)

网友CI:
我可以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非常地清楚!

高液位无油=0001为on

低液位无油=0000为on

|——|0000|——|0001|——(1000)

以上=低液位无油+高液位无油, 就是电机开启条件,开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高液位有油,即0001=off

因此加上一个自保持条件,|——|0000|——|0001|——(1000)

|——|1000|-

一旦电机开启,即可保持到|0001|断开,即|0001|为off,而|0001|为off不就代表高液位有油么?

网友CJ:
郁闷啊,今天教授讲的PLC控制没搞懂,

网友CJ:
各位老大,讲讲PLC的(CPU)和电脑的(CPU)有和区别啊,

理论好难要考死呢的,

网友CK(2008-04-20):
液体没接触液位时应该是常闭,接触到液位时是常开

当油液过少,没有接触到低液位开关时,低液位开关常闭,高液位开关常闭,(低液位开关常闭,高液位开关常闭,达到电机工作条件)电机动作,电机自锁,当油液过低液位开关时,低液位开关常开,高液位开关常闭,电机还在动作,当油液过高液位开关时,高液位开关常开(低液位开关常开,高液位开关常开,达到电机停止条件)电机停止工作,直到油液再一次少于低液位开关时,重复以上动作。

明白了吗?如果小弟有错误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CL:
LZ的PLC梯形图是对的,上位传感器0000,下位传感器0001,电机启动0500;

当0001和0000闭合时,0500输出启动电机;

当0001断开时,0500无输出,电机停止工作;

我想LZ用的是KEYENCE的PLC吧!

网友CM:
因为是使用常闭,所以,逻辑功能相反,在0000 0001同时为1时候,无输出,0000只是告诉系统,什么时候开始加料,0001是停止加料,复位系统,重新等到0000为1开始工作

网友CN:
俺是这样理解的,就是看传感器在哪种情况下为ON,当传感器为ON也就是有信号的时候,它在程序里的状态就会发生相应变化,此例中未浸入液体时为\"ON\",也就是未浸入液体时程序中0001会导通.

网友CO:
呵呵,从这个图的设计让人得益非浅啊.为什么要把光纤的输出逻辑设计成LIGHT ON,我觉得很有必要.

网友CP:
没错啊 就是这样的 设外部NC接点为接收到信号时NC点断开成NO状态,则对应内部NO点的状态为0断开,外部NC点未接收到信号,始终为接通状态,则对应内部的NO点也就始终接通为1状态

网友CQ:
在下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CR(2008-05-24):
梯形图很好理解啊,你再想想,程序是程序,外部线路是外部线路,不要混了

网友CS:
当传感器未接触到油时为有输出,当传感器接触到油时无输出。

网友CT:
太累了,先休息,明天再看看

网友CU:
初学者,不大看的明白。

网友CV:
上面所指的液位传感器是指现实中有的实物,而程序只是一个虚拟的辅助继电器,当外部条件满足后PLC 才执行程序部分,你可以这样想:当传感器的NC 变NO .PLC程序就会由NO 变NC了.传感器在外面只相当于一个开关量一个检测工具,当物体来了他发出一个信号给PLC ,PLC就开始执行程序部分了.若传感器用NC ,PLC也用NC的话,那么PLC在一上电就开始工作了,整个动作也就乱了,也就是说外面若要用NC ,内部就要用NO,当然了外面要用NO,内部就是NC了.这样才能保证动作的正确性.

网友CW(2008-08-01):
我刚开始也是跟楼主那样理解的,但是现在听各位大师一说,我现在也明白了.

我也是刚学这个东东的,现在就是一些数据寄存器不太懂.

网友CX:
下载个仿真软件回去试试就能明白了`~`

网友CY:
这个例子动手做一下就很好明白。

网友CZ:
呵呵,学习学习,大家在学习中共同进步

网友DA(2008-09-03):
其实关键是,不要把PLC中的触点和外部输入到PLC的触点搞混了。

在本例中,0000,OOO1只代表PLC内部触点,与液位传感器的状态无关,液位传感器输入闭合(ON),则触点闭合(ON),输入断开(OFF),则触点断开(OFF).

所以,当传感器不接触液体时是ON状态,所以0000,与0001的状态都是ON,中间继电器1000触发变为ON,输出继电器0500触发为ON,电机当低液位传感器接触到液位后状态变为OFF,此时0000也变为OFF,但因为中间继电器1000有一个保持触点,所以1000还是得电,电机继续运行。直到液位上升接触到高液位传感器,使高液位传感器状态变为OFF后,0001状态也变为OFF,中间继电器1000断电变为OFF,则输出继电器0500也变为OFF,电机断电,泵停机运行。

网友DB:
6楼说的不错

网友DC:
我很奇怪这个程序, 1. 如果X0和X1都有信号是不是你这马达一直转啊?

2.没有人起动吗?没有维修吗?

网友DD:
你只要把它看成继电器就好理解多了

网友DE(2008-10-05):
还需努力。

网友DF:
就这样了,实际的常闭触点,在编程中用常开

网友DG:
还是两年前的求助贴

我猜楼主早就成高手了!

网友DH:
那个内部继电器主要起到自锁的,因为低液位接触到液体就变成常开了,不能保证电机运转

网友DI:
\"发贴心情\"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hebhao a

网友DJ:
学习了。但我是初学者,还是有些不明白

网友DK(2008-11-06):
好像要先了解传感器出来的信号吧

网友DL:
如果是画常闭哪岂不是马达常开。
这贴好旧了,我回复只不过是想得积分而已。
同时也想和初学者一起学习。

网友DM:
初学者,进来学习下

网友DN:
实际连上看看就可

网友DO(2008-12-31):
很好啊,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DP:
看帖就要顶!

网友DQ(2009-02-23):
这个程序是正确的,没有浸入液体的时候是ON的,浸入后变成OFF

网友DR:
这是个初级的例子 只要仔细想想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
哈哈,用简单的话说,你现在状态是没有连接实物的状态,他是按着实物来讲解的

网友DS:
没有液体时常闭,有液体时常开,例子没错

网友DT:
没反书是对的

当桶空时0000跟0001闭合电机启动,液面高于0000时因为内部继电器1000自锁电机保持接通状态,当高于0001时电机停止工作

网友AD: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用常闭常开取决于你的外部条件.例如:在普通的继电器电路中,热继电器选用常闭触点串在控制电路中作为保护,在PLC编程时,热继电器保护通常选用常闭的触点,而外部接线时接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当然也可以编程时选用常开触点,而外部接线时接常闭触点.不过,一般编程时选常闭触点为多,而不选用常开为停止,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下次再谈.也就是说,在PLC中,常开表示外部接通时有能流通过.常闭表示接通时没有能流通过.仔细想想就能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DU(2009-12-02):
当它们未浸入液体时为\"ON\",当它们浸入液体时为\"OFF\"。 关键句子。。。

网友DV(2010-02-19):
内部的plc的逻辑和你接的元器件的常开和常闭是有区别的 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