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01):
各位大虾好.我刚开始学习PLC.买了一台没有串口的笔记本电脑.后来又买了一条USB转RS232的数据线.设备管理器里可以找到COM口了.(COM4)但还是不能与PLC通信.郁闷死了!电脑是Compag V2625AU的.PLC是FX2n的.恳请前辈指点.

网友:
FX2n 的话可以用USBSC—09编程线,一般要把软件的端口和设备管理器里USBSC—09的虚拟端口设置一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