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能与PLC直接连接吗?

楼主(2006-12-01):
6个温度点,已经安装了PT-100和相应的温度数显调节仪(但好象没有输出),现在要采集这6个点的温度数据和时间到一台计算机中,并要求不能影响原显示仪表的正常显示,哪种办法最合适?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 20:07:40编辑过]

网友:
温度数显调节仪应该有输出吧,再入PLC,再后与台机通讯

网友:
应该要用变送器,把阻值转换成电压或电流,

网友(2007-01-01):
用温度变送器,或换成有变送输出的数显表.现在的数显表都有这个功能.出来电压,电流信号接入功能块

网友:
PT100可以与PLC连接,但要用PLC有温度扩展模块呀.

网友:
可以买那种带RS485口的温控器,可以直接连电脑,不过,要自己做一个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