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顺序控制实例

楼主(2006-12-02):
机器:一台分检大,小球的机械臂装置。

工作过程:当机械臂处于原始位置时,即上限开关LS1和左限开关LS3压下(同时接触LS1LS3),抓球电磁铁处于失电状态。这时按动启动按钮SB1后,机械臂向下运动,碰到下限开关LS2后停止下行,并且电磁铁得电吸球。如果吸住的是小球,则大小球检测开关SQON,如果是大球则SQOFF1秒钟以后,机械臂上行,碰到上限位开关LS1之后右行,它会根据大小球的不同,分别在LS4(小球)和LS5(大球)处停止右行,然后下行至下限位停止,电磁铁失电,机械臂将球放进球箱中,1秒后返回。如果不按SB2,则机械臂一直工作下去。如果按了SB2,则机械臂最终都要停止在原始位置。

设计:

网友A:
输入点:

启动按钮SB1... I0.0

停止按钮SB2 ... I0.1

LS1 I0.2

LS2 I0.3

LS3 I0.4

LS4 I0.5

LS5 I0.6

SQ I0.7

网友A:
输出点:

原始位置指示灯... Q0.0

抓球电磁铁K Q0.1

下行接触器 Q0.2

上行接触器 Q0.3

右行接触器 Q0.4

左行接触器 Q0.5

以下是梯形图:

网友A:
???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245744790.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25625250.jpg[/upload]

网友A:
L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27364355.jpg[/upload]

网友A: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31819793.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32570131.jpg[/upload]

网友A: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41881079.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43144132.jpg[/upload]

网友A: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52670666.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53662425.jpg[/upload]

网友A:
????

要象这样顶!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83531657.jpg[/upload]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2/200612215384730770.gif[/upload]

网友A:
特别适合初学者。。

网友B:
可作科普教材

网友C(2007-01-06):
如果可以作成一个项目文件就更好了

网友D:
有地方不懂。楼主能否留个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E:
特别适合初学者,太感谢了。

网友F:
别适合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