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旋转编码器与PLC间的控制

楼主(2006-12-04):
现在在做这样的项目:需要控制2个轴,一个是轴能够定长直线位移,另一个是轴能定角度旋转。采取用2个旋转编码器来采集和控制这2个位置信号。

谁有相关的例子给我参考下。

现在弄不清楚:

1:如何把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传给PLC(是直接把编码器的输出端接到PLC基本单元,由PLC控制交流电机还是把编码器输出接到伺服驱动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由驱动器控制交流电机);

2:如果需要采集2个旋转编码器的信号,那2个编码器的输出都接到哪个位置那?还需要配高速计数单元吗?

3:梯形图编程时,怎么读取编码器的脉冲信号,以及如何控制?需要什么指令?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如果用旋转编码器加步进电机进行定位,程序比较复杂,要用到高速计数器
如果用到饲服定位的话,就简单多了,一般你也不用考虑旋转编码器如何接线,一个好的饲服控制系统包括饲服驱动器,马达和旋转编码器,至于使用看说明书就可以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4 17:57:04编辑过]

楼主:
gjbgjb:

你好!我选用的就是伺服驱动控制。你有相关的例子或说明书可以传给我学习下吗?以前没有接触过相关的项目,不知道如从下手。

还有你说说明书里相关的例子吗?(关于旋转编码器的信号读取及伺服驱动器控制的梯形图)

谢谢了!

网友:
编码器脉冲信号如三菱,可试下:SPD.它能记录脉冲数,我是用作高速记数的,不知编码器如何?!

但推荐试下!!!

网友(2010-03-30):
给编码器5V电源,反馈脉冲接个光耦,在进PLC的高速计数点X0和X1 正负脉冲用C251来计数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2010-09-23):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要用PG反馈!用伺服就没必要用PG反馈了!可直接用开环控制!!

网友(2010-11-11):
高手能否发个范例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2013-05-19):
求实例程序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