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输出继电器不动作

楼主(2006-12-04):
请问谁遇到过plc输入正常,但没有输出的情况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好!

你没检查输出板的电源?

网友:
先查是否有输入信号(可以通过对应输入的X点指示灯有无亮),如果亮证明输入端正常;

再查对应输出端的Y点指示灯有无亮,如果有亮,且输出元件不动作,那就是外围元件异常;

如果灯不亮,可以在线监控程序,通过查看梯形图,是否有其他输入关联点影响无输出,如果都正常那可能是该输出点坏掉了;换一个点试一试;

我也是刚接触PLC的,以上仅是我所理解的仅供参考,希望PLC高手们多在论坛上发言,以供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2007-01-05):
检查电源公共端,断开负载,排除外围设备问题,如果还没输出就是PLC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输出端子和内部连接线路坏掉了.

网友:
我遇到过,我们公司的三凌PLC,是向下方偏一点装的,用了有三年了,现在偶尔会出现输入一切都正常,但就是没有输出的现象,我们的PLC都是装在点焊机上的,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震动,所以,发现是因为震动引起PLC内部接触不好没有输出的.使劲儿将PLC摁一下就会好了.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现想在设备原有的基础上做一下程序上的改良.可是要牵涉到PLC硬件模块.不知道怎么找出其相应的出入点 在软件中的输入代码.该怎么 办??如X0此输入点在模块上怎么将其找到??或许问题有点"菜"可是小第我确实不知啊  还请哪为大哥大姐帮帮忙!!发我邮箱bobosiji.student@sina.com 或dalitianzi@sina.com 不盛感谢!!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相对比较简单,重要的是怎么排查,

我一般会将整个电器分为两部分,PLC和负载,首先断开负载,检查PLC,然后在检查负载,相信可以很快解决,不知道对不对,也请指教!

楼主:
???????

多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我想是plc死机了,用强制ON打开一次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2007-02-25):
可以看一下输出的触点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有万用表检查线路,先看输入,再看输出.排除接触不好的原因,如果只是一个点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这种情况可能是模块内的那个点坏掉了,你可以换下端子排的接线看看.如果一个模块都这样,就换下模块试下.再就是在线看程序运行.

网友:
你有没有用电脑监控呀,如果有输出就是点坏了

网友:
那有可能是点接触不好,准备坏了。要小心看着点

网友:
可能是电信号衰减,导致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2007-05-19):
一般硬件没有多少问题的。主要的接口处!

网友(2007-09-11):
检查电源,

网友(2008-03-08):
如果输出指示灯亮的话,就是输出继电器坏了,一般来说如果输出继电器先控制中间继电器,再通过中间继电器控制负载的话,可延长PLC继电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