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自动清除程序

楼主(2006-12-06):
请问大家:

有没办法在时间到后自动清除PLC内部程序,自动禁止输出除外,以防老赖

网友A:
非常难啊,不过我看到过程序过期加密,这个论坛中有个贴子讲的很详细,你找找看。我刚才找了,忘记在那里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呀,很需要.

网友C:
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D:
可以编写程序使外围设备短路啊,不过这招有点狠啊

网友E:
自动清除PLC内部程序没有,自动禁止输出确有.

网友F:
i want to know,thank

网友G(2007-03-25):
要这个干什么

网友H:
怎么没人回答啊..好想知道

网友I:
有用时间控制的,设定时间到,关闭所有输出

网友J:
自动清除程序的应该没有,你可以定时死机,打乱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K(2007-05-04):
不太清楚,不过应该可以用计数的方式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停止输出.

网友L: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也需要阿

网友M:
只有loveplc说的可以 ,但是有点损人,呵呵 , 呵呵 不说

网友N:
有,使M8034动作就可以了,加一个计数器或时间继电器

网友O(2007-06-07):
到时间置位M8034,自动清除PLC的所有内存数据,也可以达到同样目的

网友P(2007-07-26):
啥人都有

网友Q:
我也想知道好的方法

网友R:
有人知道吗???

网友S:
用M8015等设定时间,到时间断开程序行不行,清好象清不掉的,那就是叫PLC自杀,除非外围加个继电器,到时间输出短路

网友T(2008-05-20):
哈哈,有意思!我觉得应该把重要参数和调用的数据存放到一个地址,当时间到时,用清除指令,全部清除掉,让程序无法进行运算,从而造成输出混乱!

网友U(2013-05-28):
這個程式有點......駭....客...

网友V:
不难啊,有违职业道德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