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调压电路的设计

楼主(2006-12-09):
二极管D1—D4组成桥式整流电路,双基极二极管T1构成张弛振荡器作为可控硅的同步触发电路。当调压器接上市电后,220V交流电通过负载电阻RL经二极管D1—D4整流,在可控硅SCR的A、K两端形成一个脉动直流电压,该电压由电阻R1降压后作为触发电路的直流电源。在交流电的正半周时,整流电压通过R4、W1对电容C充电。当充电电压Uc达到T1管的峰值电压Up时,T1管由截止变为导通,于是电容C通过T1管的e、b1结和R2迅速放电,结果在R2上获得一个尖脉冲。这个脉冲作为控制信号送到可控硅SCR的控制极,使可控硅导通。可控硅导通后的管压降很低,一般小于1V,所以张弛振荡器停止工作。当交流电通过零点时,可控硅自关断。当交流电在负半周时,电容C又从新充电……如此周而复始,便可调整负载RL上的功率了。

由于我的PLC输出控制信号是0-5v的电压信号,我想把这0-5v的电压信号和图中可调电阻的阻值对应起来,进而间接和输出负载RL的电压值一一对应起来,用0-5v的控制信号来调节负载RL两端的电压,应该怎么做?请各位帮帮我!

网友A:
我想过一个电路,不过是用单片机;市电是50HZ,经过全波整流为100HZ的脉动直流电,第一个周斯为10ms,可以通过调整触发时间来调压,不过CPU要一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