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全自动洗衣机PLC控制设计 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6-12-11):
全自动洗衣机PLC控制

一、概述

洗衣机的应用现在比较普遍。全自动洗衣机的实物示意图如下图1所示。

1 自动洗衣机示意图

全自动洗衣机的洗衣桶(外桶)和脱水桶(内桶)是以同一中心安放的。外桶固定,作盛水用。内桶可以旋转,作脱水(甩水)用。内桶的四周有很多小孔,使内外桶的水涌相通。该洗衣机的进水和排水分别由进水电磁阀和排水电磁阀来执行。进水时,通过电控系统使进水阀打开,经进水管将水注入到外桶。排水时,通过电控系统使排水阀打开,将水由外桶排出到机外。洗涤正转、反转由洗涤电动机驱动波盘正、反转来实现,此时脱水桶并不旋转。脱水时,通过电控系统将离合器合上,由洗涤电动机带动内桶正转进行甩干。高、低水位开关分别用来检测高、低水位。启动按钮用来启动洗衣机工作。停止按钮用来实现手动停止进水、排水、脱水及报警。排水按钮用来实现手动排水。

二、控制要求:

PLC投入运行,系统处于初始状态,准备好启动。

1 按下启动按扭及水位选择开关,开始进水,水满(即水位到达高低)时停止进水。

22秒后开始洗涤。

3)洗涤时,正转15秒后暂停,暂停3秒后开始反转洗涤,反转洗涤15秒后暂停,暂停3秒。

4 如此循环3次,总共180秒后开始排水,排空后(水位下降到低位)开始脱水并继续排水。脱水10秒即完成一次从进水到脱水的工作循环过程。

5 若未完成3次大循环,则返回从进水开始的全部动作,进行下一次大循环;若完成了3次大循环,则进行洗完报警。

6)报警10秒结束全部过程,自动停机。

7 此外按排水按钮可实现手动排水;按停车按扭可停止进水、排水、脱水及报警。

三.设计任务

1.画出全自动洗衣机运行框图。

2.根据控制要求设计程序及必要的硬件系统。

3PLC选择及I/O及其它PLC元器件分配。

4.选择电器元件,编制元件目录表。

5.绘制梯形图。

6.用计算机绘制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电器元件布置图。

7.编写设计说明书及设计小结。

[此贴子已经被loveplc于2007-1-14 23:15:35编辑过]

网友A:
用步进指令编程吧,很简单,想想就想出来啦!!

网友B:
用步进较省事,合理!

网友C:
象是洗衣机不用PLC控制

网友A:
是不用,但这个只是一道习题

网友D(2007-01-12):
这个很简单

网友E(2007-06-18):
??:(shanan0610)????????,???,???...

能把梯形图打出来吗???

网友F:
这个不是我们学校的吧

我上两个礼拜刚搞完那个课题!!

真的很巧耶 哈哈

网友F:
我觉得不要步进顺控,就用最基本的那些指令就OK了.

我们的要求和那差不多只用了80步在样子 哦

网友G:
版主说的对这是一道题

如果真用PLC价钱有点贵哦

网友H:
当然是用步进指令了,简单

网友I:
标准批量产品一般不大用PLC,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