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购买USB-CN226编程电缆需要多少银子?

楼主(2006-12-13):
谁知道USB-CN226编程电缆需要多少银子?最好是特价的。此电缆主要用于“只有USB接口而没有RS232接口的电脑”与“OMRON PLC”之间的通信。兄弟在此谢过

网友A:
你到底是要和226通讯还是和OMRON通讯?

如果是前者,带隔离的价格要250

网友B:
USB-CN226 ????

USB-CN226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外设口信号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

网友C:
一般都是130左右.

网友A:
以下是引用zhaoan0814在2006-12-13 22:28:00的发言:

USB-CN226 是通过 USB 接口提供串行连接及外设口信号转换的编程电缆,在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控制下,将电脑的 USB 接口仿真成传统串口(俗称 COM 口),从而使用现有的各种编程软件、通信软件和监控软件等应用软件。

没有问题,价格如上。当然隔离与非隔离通常价格差100元左右。

网友D:
价格还是满公道的,,,不是太虚

网友E(2007-09-13):
我买了一根,65元,非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