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初学者向大家请教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06-12-13):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向PLC内传程序,如何把PLC内的程序读取出来?请尽量详细点,谢谢!

网友A:
传程序之前要:

1.PLC与PC连接好

2.PLC要接通电源

3.PLC要在STOP状态

4.最好把旧程序清除,清空PLC

所有的清空PLC,传送程序,读取程序按钮都会在编程软件上找到,你找找,

清空PLC-----写入程序------填写所要步数(要>=程序步数)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C:
可用手持编程器或PC!

网友D(2007-02-06):
2F的你好.为何要拨到STOP再传程序?

网友E:
你可以PLC厂家噻

网友F:
尝试着回答6楼的问题,因为某些型号的三菱PLC不能支持实时改写内部程序,需要停止工作之后,也就是将PLC开关置于stop位置,再更改内部程序,当然,就包括删除内部程序这一步骤。

网友G(2007-03-18):
第3是无所谓的,在停止或者运行状态下都能下载和上传,当然可能会自动提示你是否停止或者启动等等

网友H:
RUN的状态能传吗?

网友I:
软件当中有,读入程序.在刚新建时有,能看到.或者在PLC菜单中能看到/

网友J:
2楼提出的第三条不是绝对的,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