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求助]请问各位大虾以下几道题怎么做呢?

楼主(2006-12-13):
一.一台接线端为角形接法的30kw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

要求:按启动按钮后,5秒钟达到其额定转速,按停止按钮,2秒内使其电动机达到全部静止状态(防止机械冲击),请你设计出控制原理图,并列出设计依据。

二.简述S7—300PLC的应用过程。

三.请你画出直流调速系统原理框图,并且加以说明。

四.请你简述直流调速系统采用电枢电压反馈和测速反馈,它们之间有何区别?它们能够同时采用吗?为什么?

五.作三台设备风机监控程序,要求:(用S7—300可编程控制器)

1:当三台设备处于运行状态时,如风机至少有两台以上转动,则指示灯常亮。

2:如果仅有一台风机转动,则指示灯以0.5HZ的频率闪烁。

3:如果没有任何风机转动,则指示灯以2HZ的频率闪烁。

4:当设备不运行,则指示灯不亮。

六.用OMRON可编程控制器,作一可逆电动机启动器电路,要求:

1.按下停止按钮,并等待5秒钟后,才能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2.正转按钮,反转按钮同时按下,电动机不能启动,并且封锁控制电路,指示灯以1HZ闪烁,按停止按钮才能解除封锁。

3.电机过载,电机断路器断开,控制电路不能起作用,并指示灯以0.5HZ闪烁,故障解除,需用停止按钮确认。

4.在停止按钮和电机断路器都没有动作的前提下,控制正转或反转才能起作用。

网友(2007-04-14):
六.用OMRON可编程控制器,作一可逆电动机启动器电路,要求:

1.按下停止按钮,并等待5秒钟后,才能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用TIM控制,或用CNT)

2.正转按钮,反转按钮同时按下,电动机不能启动,并且封锁控制电路,指示灯以1HZ闪烁,按停止按钮才能解除封锁。(用KEEP保持就可以)

3.电机过载,电机断路器断开,控制电路不能起作用,并指示灯以0.5HZ闪烁,故障解除,需用停止按钮确认。(用断路器的常闭串起来,输入到PLC,用保持输出报警就行了,)

4.在停止按钮和电机断路器都没有动作的前提下,控制正转或反转才能起作用。。(用断路器的常闭串起来,输入到PLC,用保持输出报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