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通讯

楼主(2006-12-14):
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第一次连接PLC,在线读出PLC程序时,显示传输设置对话框,我直接确定,就显示连接错误,同条电缆插到台式电脑上就正常,我想问一下,第一次用笔记本连接PLC有什么其他设置吗?

网友A:
可能是窗口不适应导致.你可换较低版本的窗口,如:98、2000、m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