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自动化缺陷控制★★★

楼主(2006-12-14):
★★★如何实现自动化缺陷控制★★★

  目前我们公司碰到生产车间生产状况混乱,特别是产品生产数量,异常反馈混乱...

  想参考丰田公司的自动化,即“自动化缺陷控制”,不知道如何建立?分几个步骤?大家有没类似的项目?谢谢!(请大家耐心看完)

  丰田公司的自动化,即“自动化缺陷控制”,是通过三个主要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这就是异常情况的自动化检测、异常情况下的自动化停机、异常情况下的自动化报警。
(1)异常情况的自动化检测
异常情况的自动化检测技术和手段是丰田公司自动化的首要环节。因为检测装置(或仪器)就如同人的眼睛,它可以感知和发现被加工的零部件制品本身或制造过程是否有异常情况发生,并把所发现的异常情况的信息传递给接收装置,由后者发出各种动作指令。
例如,丰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广泛使用了限位开关和电眼等接触式检测装置和手段,它们被用来测知零部件或产品在形状和尺寸上与正常情况的差异,并且自动检查是否存在某种质量缺陷。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两种接触式检验装置,丰田公司有时会特意将基本相同的零部件设计成不同尺寸和形状,以便于检测装置自动识别和区分。
识别颜色的检测装置也属于接触式检测装置一类,但它对被检测物体的“接触”并不是靠限位开关或电眼,而是通过各种颜色的反射光线。
这些自动化检测技术与手段比那些凭人的感觉和判断的方法要优越得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产品质量,而且还解除了作业人员精心留意每个作业细节的烦恼,从而更有助于提高人的生产效率。
(2)异常情况下的自动化停机
当上述检测装置发现异常情况时,它会立刻自动地发出指令,停止生产线或机器的运转。当然,生产线或机器自动停止运行后,现场的管理人员和维修技术人员就会马上到达出事地点,和作业人员一起,迅速查清故障原因,并采取改善措施。
应该指出的是,丰田公司的管理者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发现质量缺陷和异常情况必须立刻停止生产;二是必须立刻查清产生质量缺陷和异常情况的原因,并彻底纠正,使之不再发生。这样,只要有不合格制品或异常现象产生,它们就会立刻显露出来。而当问题显露出来时,生产线必须停止下来,从而使人们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到问题上,改善活动就会自动地开展起来。
(3)异常情况下的自动化报警
丰田公司的自动化不仅要求自动发现异常和自动停止生产,而且还要求把异常的发生以“报警”的方式显示出来。
丰田公司生产现场中最常用的报警方法就是用灯光显示。这种方法既简便实用,又便于“目视管理”,即便于现场管理人员用眼睛了解和掌握现场的生产状况。
例如,丰田公司在生产现场每条装配线上和每条机加工生产线上都安装了包括呼叫灯和指示灯在内的“灯光显示牌”。呼叫灯是在异常情况发生时,作业人员呼叫现场管理人员和维修技术人员而使用的。通常,呼叫灯配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求助。指示灯是用来指示出现异常和发生呼叫的工位。前面说过,丰田公司生产现场的每个工位都设置了“生产线停止开关”。每当出现异常情况时,作业人员就可以按动开关,使生产线停止运行。与此同时,灯光显示牌上的红色指示灯就被点亮,明确地指示出使生产线停止运行的工位。指示灯的另一个作用是,当呼叫灯点亮时,指示灯也被点亮,明确地显示发出求助呼叫的工位,每当生产线停止运行,或有求助呼叫时,现场的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就会在信号的引导下,奔往出事地点。
通常,丰田公司把这类显示牌悬吊在生产现场最醒目的位置上,以便于现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能够容易地看到它们。此外,在许多情况下,丰田公司在灯光显示牌上使用不同颜色的灯光,以表示不同的情况。这样的灯光显示牌会使生产现场的情况一目了然,使现场的每一位人员都能够对生产现场的情况心中有数。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一些大公司产品质量控制中用的较多,在汽车产业用的较多。中国一汽的做法是大量的数据采集定点采集与抽验采集为主,用户反馈数据等,软件处理数据,经过一定的算法找出问题的出现周期和地点。该系统利用声光并用,开发时间断断续续11年,在实际当中不断修正,目前比较成熟

网友B:
以下是引用docsky在2006-12-15 0:46:00的发言:
这个问题,在一些大公司产品质量控制中用的较多,在汽车产业用的较多。中国一汽的做法是大量的数据采集定点采集与抽验采集为主,用户反馈数据等,软件处理数据,经过一定的算法找出问题的出现周期和地点。该系统利用声光并用,开发时间断断续续11年,在实际当中不断修正,目前比较成熟

感谢docsyk!!!

没错现场非常需要声光并用,以实现目视化管理.....也可以加些LED屏

docsyk兄,可否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谢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5 15:20:0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