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FX2N控制步进电机的弱智问题!求教

楼主(2006-12-15):
我用FX2N接驱动器 为什么电机不转 就用了一个指令它也不转 我的硬件连接是PLC给驱动器(共阴级)供电(24V) Y0接驱动器脉冲输入(串2K电阻) Y0的COM端接驱动器公共端 A+ A- B+ B- 接两相步进电机 PLC启动时 Y0动作 可电机就不动 就下面这一步程序也不行
M8000---------[PLSY K100 K5000 Y0]
---------END
是不是线接错了 还是什么问题?电机 驱动器都是好的

网友A(2007-01-14):
棘手问题,大家帮忙,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的接线错误.Y0是对的.COM接-24V.+24也接脉冲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