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定时起停和换向的问题!

楼主(2006-12-15):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其中需要在两个行程开关的控制下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必要利用PLC控制,但同时就必须两个电源。

请问各位高手:如果用PLC控制,该如何实现“两个行程开关的控制下实现电机的正反转”(类似于一个往复行走的小车,需要控制的只是小车在规定时刻的起停和方向——3秒正向行走、3秒反向行走,恒速运行即可)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论坛上有很多关于电机正反转的贴子,你可以找找,

X0(启动) ,X1(行程1), X2(行程2),X3(停止)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151314128640.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5 13:14:46编辑过]

网友B(2007-06-23):
两个电源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