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程序下载

楼主(2006-12-21):
s7-3152dp,s7-314,都带cp343-1,我没有mpi编程电缆,请问是否可以用以太网下载程序,怎么设置IP地址?怎么知道其MAC地址??

请指教!

网友A:
没有见过以太网写程序,

关注!

网友B:
原理上应该可以,但是我没有用过

网友C:
不行,PLC在处次使用,没有IP地址,要通过编程电缆先下一次IP地址,以后才可以直接用以太网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