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节日礼花引爆系统如何设计!

楼主(2006-12-22):
小弟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用西门子S200系列设计节日礼花引爆系统!

望各位帮助了!谢谢

网友A:
这个也用PLC控制啊,增加监视啦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B:
这个做起来估计有点难度,如果要变个花样,就麻烦了

网友B:
CANopen PLC-C14应用于焰火控制系统
(提供: 北京博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总体描述

  该控制系统的性能要求为:
  程序部分:
  ♦ 可逐点扫描式燃放,也可同时燃放N 支
  ♦ 可分多段编写程序.(6-8 段)程序运行中可手控停止运行、恢复运行、跳跃运行每段程序和修改程序,也可按序不间断运行程序
  ♦ 主控作为从属时,接口为RS232

  电路部分
  ♦ 主控要有8 个输出端口,可分别与模块连接,每个模块之间也可以串接
  ♦ 二 每个模块上有10 个输出端口,其中9 个输出端口电压大于或等于12V,电流2A-6A,一个输出端
  口为电压220V,电流2A-6A
  ♦ 三 每个模块输出端口为4 芯卡侬口或其它4 芯接口

  设计限制
  ♦ 该控制器的设计带外壳,接线必须方便,控制器本体和电量变送器为分离安装。
  ♦ 开发出的控制器编程和二次开发容易

  2. 技术说明
  2.1 核心部件
  ♦ CANopen 组网模式
  中心控制室PLC-C14 特性参数
  基本配置:
  以太网:1 个10Base-T,RJ45
  CAN:2 个高速CAN-bus 接口,CiA 标准DS102, 带隔离
  开关量:带隔离的24 路开关量输入,16 路开关量输出 + 4 路继电器输出
  模拟量:4 路模拟量输入,2 路模拟量输出
  其它:2 路PWM 输出,3 路高速计数器
  串口:3 个RS232,RJ12 接口(用于更新固件)、1 个3 线RS232、1 个9 线RS232
  CANopen PLC-C14 支持CANopen 通讯协议,使得CANopen PLC-C14 可以和所有支持
  CANopen 协议的设备构成开放灵活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编程:
  CANopen PLC-C14 采用 IEC 61131-3 的语言标准进行编程,也有支持C 代码编程的型号,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OpenPCS 大大缩短了开发周期,OpenPCS 自带PLC 模拟器。
  ·节点模块采用sysWORXX 系列I/O 模块
  ·高速远程I/O 模块,I/O 可远程访问,就像访问本地I/O 一样简便,可跨网段访问

  ·体积小巧的高密度I/O,I/O 可集中布置,也可以分步布置。
  ·无需PLC 就可以单独配置和操作。
  ·具有非易失性内存保存配置数据,重新启动后无需重新配置。
  ·内置看门狗,自我诊断,I/O 和温度监控保证设备的稳定运行。
  ·可以通过CANopen 协议进行远程设置
  ·完全兼容CANopen 协议的标准设备,易于集成,各厂家产品可以共同构建开放灵活的分布式控制系统。
  ·所有的I/O 状态都可以通过LED 显示
  ·CAN-bus 和I/O(可选)都具有隔离
  ·可拔插弹簧端子
  ·操作温度:0-70 C 湿度: 90% 不结露
  ·导轨安装的封装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