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300温度模块编程问题

楼主(2006-12-23):
各位大哥大姐:

我是第一回用西门子S7-300,CPU为313C,后面挂五个温度模块,现在我想读出温度模块中的温度,请问是用什么指令怎样读,还有我想从CPU集成模块中输出一个电压模拟量,请问用什么指令怎样读啊!因手上没有相关资料,无从下手啊!求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先组态你的硬件,根据组态后的温度模块的地址,用L PIWxxx指令读出,要输出就用T PQWxxx指令,xxx表示组态后的地址

网友B:
我有试过读是没问题,原来和200的是一样的,开始我还用FC105去读呢,不过输出好象没有反应了,我的模拟量输出点是和CPU集成在一起的,地址是752-755!不知道为什么?呵呵,钱少了一点,不好意思!!

网友B:
晕!!我那十块钱怎么送啊?找不到赠送的键啊!!谁能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C:
找到你要赠送金币的帖子楼层,楼底有个按钮“赠送金币”

网友B:
噢!原来这样送啊!!

网友D(2007-03-24):
初学者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E:
从是受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