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买了FX1S-14MR还需买什么配件,除了编程线

楼主(2006-12-23):
最近在学习PLC,看到有二手的三菱FX1S-14MR,500元,想购一台。看到的是图片,没看到有连接电脑的com口,不知道要实际应用学习,还需买其他什么配件?比如说电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3 20:10:38编辑过]

网友A:
你只需要一条SC-9编程电缆就可以了,当然电脑是必须的了。买电缆之前要在网上了解一下,看看它的实物图片,不要给骗了。

网友A:
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行口,可以买USBSC-9,就是usb型SC-9编程电缆

网友B:
首先买一条编程电缆,电脑是必要的.

要了解此型号PLC的相关指令,

网友C(2009-06-04):
??PLC

还要一根与电脑的通信线不行了,最好是USB-SC09的线,这个二手的要500吗?新的也差不多这个价了,有需要联系:13429394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