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买PLC学习,是买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

楼主(2006-12-24):
有经验者分享下经验

网友A:
建议买晶体管的,如果你要深入的学习的话

网友B:
有条件就买晶体的吧,没条件用个防真就可以啦,!!因为学PLC不单是PLC问题,你要知道,PLC单独使用的机会不多!!!如果你是学生,我建议你用个防真软件,加上学校实验室就够啦!!

网友C:
三楼说的对,学习用仿真就经济多了.

网友D(2007-01-26):
买晶体管的!仿真跟实操有很大的差距!想学点东西是要花点银子的!

网友E:
花钱是必须的,现在离开学校了,没那么好的条件了

网友F(2007-03-22):
到二手工控市场买个旧的,I/O点数可根据自己情况决定,10-15点在300-400元

,最好是晶体管的,直流安全些

网友G(2007-07-13):
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晶体管的贵一些,继电器的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