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PLC适合初学者学习??

楼主(2006-12-24):
什么PLC适合初学者学习??我想买一个实践一下,大家帮忙推荐

网友A:
看看这里:http://plcjs.com/bbs/dispbbs.asp?boardID=29&ID=1850&page=1

网友B:
先花两三百买个二手三菱的慢慢弄!淘宝网上大把,还有很便宜的编程线(SC-09)买!如果没电脑还可以淘台千元左右的电脑用来编程足够!老电脑的com口还更齐全呢!

网友C:
以下是引用fang1796在2006-12-24 16:13:00的发言:

先花两三百买个二手三菱的慢慢弄!淘宝网上大把,还有很便宜的编程线(SC-09)买!如果没电脑还可以淘台千元左右的电脑用来编程足够!老电脑的com口还更齐全呢!

在淘宝上没看到两三百的,都是五百以上的

网友D:
关键是有的是PLC模块有的是主机板,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才可以

网友E:
看看你更有机会接触的是哪种PLC,

也同意淘个三四百的来玩玩,很快就可以入门

网友F:
用三菱学最快了.我就是.四天就懂了些了..

网友G:
我建议你先学学理论,用软件编编程,买一个PLC很贵的再说也不能用啊

网友H:
是吗,现在用的多的是西门子啊

网友(2007-05-08):
学三菱的好吗不是学西门子的好?

网友I(2008-03-08):
学三菱的比较快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