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06-12-26):
需要控制的有7个小功率直流电机,8个左右传感器。

请问选用100~230V电源供电的和选用24V直流电源供电的PLC有什么区别?哪个合适?

网友A:
还想请教一下:STEP7这个软件在哪可以下载到?我现在手头没有PLC,是否可以在电脑上安装此软件并尝试编程?

现在我在“下载专区”下了好几次,怎么都用不了啊?

网友B:
以下是引用timmyway在2006-12-26 9:17:00的发言:

需要控制的有7个小功率直流电机,8个左右传感器。

请问选用100~230V电源供电的和选用24V直流电源供电的PLC有什么区别?哪个合适?

两种PLC没什么区别

只是你要驱动7个小电机的话,必须另外加一个直流电源

网友C:
到西门子下载中心去找你需要的编程软件,没有PLC没关系的,下载并安装了编程软件就可在电脑上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