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6-12-26):
我是PLC新手,现在要用松下FP0,网上有关松下PLC的资料好少啊,大家可以发给我一些吗?我的邮箱:llp2088@163.com,谢谢!

网友A:
超小型尺寸,具有世界上最小的安装面积,宽25X高90X长60毫米轻松扩展,扩展单元可直接连接到控制单元上、不需任何电缆;从I/O 10点到最大I/O 128点的选择空间;拥有广泛的应用领域

控制单元

C10系列
(仅继电器输出型)
C14系列
(仅继电器输出型)
C16系列
(仅晶体管输出型)
C32系列
(仅晶体管输出型)
FP0-T32系列
(仅晶体管输出型)
编程方法
继电器符号
控制方法
循环操作
控制
输入
输出
点数
仅控制单元
共10点
输入:6点,输出4点
共14点
输入:8点,输出6点
共16点
输入:8点,输出8点
共32点
输入16点,输出16点心
扩展(同类型控制和扩展单元)
最大:58点
最大:62点
最大:112点
最大:128点
扩展(混合类型控制和扩展单元)
最大:106点
最大:110点
最大:112点
最大:128点
程序内存EEPROM(无需备用电池)
EEP-ROM(不需后备电池)
程序容量
2720步
5000步
10000步
指令数 基本/高级
83/114
83/115
运行速度
0.9us每步(基本指令)

继电器 内部继电器
1008点
特殊内继电器
64点
计时器/计数器
144点
内存区 数据寄存器
1660字
6144字
16383字
特殊寄存器
70字
索引寄存器
2个
MCR点数
32点
标记数
64级
255级
微分点数
无点数限制
步梯级数
128级
704级
子程序数
16个
100个

高速计数器
单相/4点(共10kHz),双相/2点(共2kHz)
脉冲输出/输入调制输出
2点(输出脉冲频率10kHz),可独立控制2通道
脉冲捕捉输入/中断输入
6点(带高速计数器)
中断程序
7程序(外部6点,内部1点)
定时中断
0.5ms-30s
固定扫描
可行

内存支持
程序及系统寄存器保存于EEP-ROM

可选择用

后备电池的RAM

掉电后
保持
计数器
4点
16点
内部继电器
32点
128点
数据寄存器
8字
32字
内诊断功能
看门狗定时器,程序检查
其它功能
运动方式下编辑程序,口令设置

■一般规范:

目录
概要
额定工作电压
24V DC
工作电压范围
21.6 - 26.4 DC

电流

消耗

控制单元
C10R/C14R
<=100mA
C16T/C16P
<=40mA
C32T/C32P
<=60mA
扩展单元
E8R/E16R
<=20mA
E16T/E16P
<=25mA
E32T/E32P
<=40mA
允许无电压时间
C10R/C14R 5ms(24V 时),10ms(21.6V时);C16T/C16P/C32T/C32P 10ms (21.6V时)
环境温度
0 - 55°C
储藏温度
-20 - 70°C
环境湿度
30% - 85%
储藏湿度
30% - 85%
击穿电压
交流输入端与框架地端间:1500V交变电压每分钟(继电器型)
直流输入端与框架地端间:500V交变电压每分钟(各种类型)
绝缘电阻
<=100兆欧,交流输入端与结构终端间阻值(500V直流兆欧表测)
动电压
10-55Hz,1周/分钟两倍与0.75mm/0.03in.3轴为10分钟
短路电阻
<=98m/s*s,3轴时4倍于此
抗噪强度
100Vp-p脉宽1微秒(基于室内测量)
工作条件
远离腐蚀性气体和大量灰尘
重量
C32T,C32P大约:120克(4.23盎司),C14RS,C16RS:大约110克(3.88盎司),其它:大约100克(3.5盎司)

■通讯

目录
概要
工具端口
(传送时设置)
传送速度:9600bit每秒
数据长度:8bit
校验:奇校验
终止数据长度:1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