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花式喷水池的PLC控制 !网上到处都搜不到,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谢谢了!

楼主(2006-12-26):
求助:花式喷水池的PLC控制 !网上到处都搜不到,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A:
不清楚你要做什么样的东东,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你只要控制二点:

1 用比例阀控制水的压力.

2 用几个阀控制水的关和开就OK了.

不同的顺序对应不同的压力和开关组合.

网友C:
谢谢各位的指教! 我是想写个关于这个的课程设计,可是关于这个课题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