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作业题程序 跪求。。

楼主(2006-12-26):
现有一节日庆祝需采用电阻点火器引爆24个礼花,控制要求按下启动按扭,第1--6个礼花引爆,时间间隔为0.5秒,然后停8秒,接着第7--12个礼花引爆,时间间隔为0.5秒,然后又听8秒,接着第13--18个礼花引爆,时间间隔为0.5秒,然后又停8秒,引爆19--24个礼花,时间间隔为0.5秒。

用三凌程序。

关系到升学问题

忘各位大虾帮个忙吧。。。

可以用QQ:4107405354

邮箱:zhoujianhu111@163.com

也可以直接回复。。

谢谢啊

网友A:
??:(410740535)????? ????

用FX2N-48MR

Y0-Y5 对应1-6号

Y6-Y13 对应7-12号

Y14-Y21 对应13-18号

Y22-Y27 对应19-24号

任意一个X点启动程序,再用些时间继电器就OK了.

网友B:
非常简单!首先用FX1s 64MR的PLC

X1:启动

Y0~Y5 为一组

Y6~Y11 为一组

Y12~Y17 为一组

Y18~Y23 为一组

然后用计时继电器与计数继电器配合切换上面四组就搞定了,不难!

网友:
哥哥能不能给点梯形图哦 或者是程序啊

在详细点啊

我是菜鸟啊

网友C:
程序是这样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ROL是循环左位移指令,就是在Y0亮的情况下每0.5S向左移动一位,每移一位同时前面的一位会灭,中部的停8秒我是用计时器断开移动的,8秒后继续左移 [DROLP K8Y0 K1]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72032221057.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72032261404.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30 20:57:31编辑过]

网友:
??:(shanan0610)??????,???????!...

大虾 谢谢你的程序,能不能花你的一点时间 帮我做个详细一点的解释啊,这个是我们这学期的课程设计,下周二就要交了。谢谢啊。。将不甚感激

网友D:
升什么学啊?要考这样的试题!?

网友E(2007-01-26):
自己还是要好好学的。

网友F(2007-06-14):
这个程序不用应用指令做的话确实没什么意思的

但是5楼兄台用移位来处理 让我学了一手也知道了移位的一般用途...

谢了..

打好标签..本人菜鸟....

网友G:
LZ不厚道啊,QQ根本查不出来

而且有人已把你的东西搞出来了,你要给人金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