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PLC控制多台变频器的方法

楼主(2006-12-27):
各位大哥们好,小弟现在需要一个用PLC控制多台变频器的方案。要求PLC能控制每台变频器的0到50HZ间的任意频率,而且在运行中能对各变频器进行调整。变频器的数量是6到10台。(之所以一定要用PLC是因为变频器的频率要让它来计算)

望大哥们能告之相关的方法和所需要什么样的元件来实现。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8 19:05:16编辑过]

网友A:
将硬件能否说得详细一些。

网友B:
硬件的话自己还不知道用什么好,反正是PLC能控制多台变频器,而且频率是不确定的。想请大家给点意见,控制多台变频器用什么样的硬件实用又便宜。

网友C:
PLC和变频器通讯,指令是

TO N1 N2 S N3

FROM N1 N2 D N3

网友B:
谢谢大虾们。顺便在请教下,用那种通迅简易成本又低且支持的变频器种类多点。

网友D(2007-02-06):
希望能和各位交个朋友,互相学习探讨下,加QQ:312167659聊聊,谢了!

网友E:
集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