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STEP7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请问S7-200的PLC能用STEP7-V5.2写梯形图么?

是不是300和400才能用那个版本?

情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的

网友B:
以下是引用新手上路子在2006-12-28 16:07:00的发言:

可以用的

别乱说

STEP7是300和400系列PLC的编程软件;200的编程软件是 MicroWIN

网友C:
谢谢了,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C:
还想问一下,楼上说的MicroWin能不能具体点,好像很多STEP7的版本后面都有个MicroWin啊 。谢谢

网友B:
原来有MicroWin32的说法,现在V4.0版本之后就是它---V4.0 STEP 7 MicroWIN SP4(现在200软件的最新版本)

网友D(2007-05-27):
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