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_V53及SP2_CHN官方中文版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请教各位高手,安装STEP7_V53及SP2_CHN官方中文版的时候提示"找不到ssf文件",怎么解决

网友A:
大部分是你的操作系统有问题,你用的是那种操作系统

网友B:
STEP7 V5.3中文版

网友C:
如果是硬盘安装,则源文件必须在硬盘的根目录下!!

网友D(2007-03-02):
可以修改一下注册表

网友E(2007-05-31):
??:(hnldlghoney)STEP7 V5.3???
GAO

网友F:
最好装2000

网友G:
我的就是装了授权不能解决,你的要么重装一下系统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