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6.0的问题

楼主(2006-12-29):
我下了个WinCC6.0sp2.iso后,用DAEMON Tools打开,安装WinCC6.0,得到如下的提示:

未安装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为使用 WinCC,请安装这些组件:
控制面板 -> 软件 -> 添加 Windows 组件

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Pack 3 的 Instance WinCC。

我想了很很多办法但也老是安装不了,请知道的大哥大姐告诉我一下了.

网友A: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需要系统光盘才行。

网友B: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要怎样做吗?还是知道的不告诉我啊?知道的跟我说一下啊!版主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5 11:24:16编辑过]

网友B:
我也用和系统光盘试过了,但就是不行啊! 我不会搞了,谁给我指点啊

网友A: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Services 属于windows组件

网友B:
那我请问一下楼上的版主要怎样才能安装这个windows组件呢

网友C:
在win2000系统中:控制面板 -> 添加/删除程序 -> 添加 Windows 组件,弹出Windows 组件向导对话框,选择最后一个 消息队列服务,然后会提示你插入系统盘,装好就ok

网友D(2007-02-28):
如何安装MS Message Queuing

引言

WinCC将采用Microsoft的Message Queuing服务。它是操作系统的组件部分。MSMessage Queuing不是Windows安装的标准设置,如需要,必须以后再进行安装。

完成安装需要Windows安装光盘。

注意

对正在一个域中被操作的计算机,一定不能安装WinCC和任何必需的软件。

Windows XP的操作步骤

步骤

打开操作系统“开始”菜单并选择“设置”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删除程序”。

单击左边菜单栏中的“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按钮。
“Windows组件向导”打开。

选择组件“Message Queuing”。
“详细资料”按钮激活。

单击“详细资料”按钮。
对话框“Message Queuing”打开。

激活“公共”子部件。
取消激活其它所有的子组件,并使用“确定”进行确认。

当“盘”对话框打开时,插入所要求的Windows安装光盘。单击“确定”按钮。
MS Message Queuing将安装。

使用“完成”按钮关闭安装助手。

Windows 2000的操作步骤

步骤

打开操作系统“开始”菜单并选择“设置”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删除程序”。

单击左边菜单栏中的“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按钮。
“Windows组件向导”打开。

选择“Message Queuing”组件,单击“下一步”按钮。

选择“独立客户机”MSMQ类型。单击“继续”按钮。

选择“Message Queuing不能访问工作目录”设置。
单击“继续”按钮。

当“盘”对话框打开时,插入所要求的Windows安装光盘。
单击“确定”按钮。
MS Message Queuing将安装。

使用“完成”按钮关闭安装助手。

Windows服务器版2003的操作步骤

步骤

打开操作系统“开始”菜单并选择“设置” > “控制面板” > “添加或删除程序”。

单击左边菜单栏中的“添加或删除Windows组件”按钮。
“Windows组件向导”打开。

选择“应用程序服务器”组件并单击“下一步”按钮。
“应用程序服务器”对话框打开。

选择组件“Message Queuing”。
“详细资料”按钮激活。

单击“详细资料”按钮。
对话框“Message Queuing”打开。

激活“共享组件”子组件。
取消激活其它所有的子组件,并使用“确定”进行确认。

当“盘”对话框打开时,插入所要求的Windows安装光盘。单击“确定”按钮。
MS Message Queuing将安装。

使用“完成”按钮关闭安装助手。

网友D:
如何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引言

本章描述如何安装带Service Pack 3a的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为此,可使用所附光盘。

“WinCC”SQL服务器实体

在安装过程中,将创建一个新“WinCC”SQL server实体,并作必要设置。

该实体安装时总是使用英语。 使用其它语言对已经安装的现有SQL服务器实体没有任何影响。已存在的实体并不受Service Pack 3的影响。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已经安装

即使已经安装了另一个Microsoft SQL Server实体,也必须安装该用于WinCC的Microsoft SQL Server实体。

要求

  • 安装需要管理员权限。

  • 必须尚未安装任何带有手工创建的“WinCC”名称的SQL服务器实体。

步骤

步骤

启动“WinCC V6.0的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a”光盘。

选择条目“安装SQL Server 2000”。

在“欢迎使用”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按钮。

请注意“软件许可协议”对话框中的许可证要求。
单击“是”按钮,接受协议。

在“选择目标地址位置”对话框中,选择安装目录。如需要,单击“浏览...”,更改推荐目录。
单击“下一步”按钮。
打开“添加sa登录口令”对话框。

选择以系统管理员口令作为SQL Servers缺省口令,或分配用户自己的口令。出于安全原因,可能需要使用用户自己的口令。
单击“下一步”按钮。
“开始复制文件”对话框显示了当前设置。

单击“下一步”按钮,将开始安装。
执行安装后,将打开“设置完成”对话框。

单击“完成”按钮,关闭对话框。

卸载WinCC之后的“WinCC”实体

当卸载WinCC时,出于许可证的原因,SQL服务器实体“WinCC”仍将保持已安装状态,并应手工卸载。

网友D:
如何为MS SQL Server 2000安装Service Pack 3a

引言

本章描述了事后如何为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安装Service Pack 3a。例如,如果您想安装WinCC的更新版本,则需要完成这一任务。

为此,请使用所附光盘。

“WinCC”SQL服务器实体

在安装过程中,将创建一个新“WinCC”SQL server 实体,并作了必要的设置。将传送先前随WinCC安装的“WinCC”实体。

该实体安装时总是使用英语。 使用其它语言对已经安装的现有SQL服务器实体没有任何影响。已存在的实体将不受Service Pack 3的影响。

以前安装的Service Pack 3a

即使已在计算机上安装了SP3a,也将启动设置程序。可以修改SQL Server的系统管理员登录口令,或者分配一个新口令。

以前安装的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即使已经安装了另一个Microsoft SQL Server实体,也必须安装该用于WinCC的Microsoft SQL Server实体。

要求

  • 安装需要管理员权限。

  • 必须尚未安装任何带有手工创建的“WinCC”名称的SQL服务器实体。

步骤

步骤

启动“WinCC V6.0的SQL Server 2000 Service Pack 3”光盘。

选择条目“安装SQL Server 2000”。

如果以前已经安装了SP3a,则将出现一个对话框,询问是否需要更改系统管理员口令。
如果您使用“是”确认这一询问,那么“添加sa登录口令”对话框打开。
选择缺省口令或输入一个新口令。
单击“下一步”按钮,并完成设置。

如果尚未安装SP3,将打开“欢迎使用”对话框。
单击“下一步”按钮,并按画面中的指示操作。

网友D:
如何安装WinCC

引言

本章描述了如何安装和调用WinCC。

要求

  • 要安装WinCC V6.0 SP3,您需要具有本地管理员权限。与运行WinCC所需的用户权限有关的信息,参见章节“与数据和系统的安全性有关的信息”。

  • Windows组件“MS Message Queuing”服务必须已经安装。

  • 必须在Windows下调整安全策略。

  • 必须安装带有服务器实体“WinCC”的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SP3a。

  • 在安装过程中,您需要许可证编号,它位于软件产品证书中。

  • 发布的WinCC的操作系统语言仅为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亚洲版本操作系统语言分别为英语、简体中文(中国)、繁体中文(台湾)、日语和朝鲜语,或多语言操作系统。

注意

如果在没有管理员权限的情况下启动了WinCC安装程序,则将显示下列出错消息:

“安装程序初始化出错。安装程序检测到unInstallShield在工作。请关闭unInstallShield,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安装范围

安装WinCC时,可以在最小安装、典型安装和用户自定义安装之间进行选择。 然而,每个选件所需要的内存空间取决于所安装的语言数目,并显示在状态栏中。

最小安装(大约280到520 MB):

  • 运行系统

  • 组态系统

  • SIMATIC通讯驱动程序

  • OPC Server

典型安装(大约320到620 MB):

  • 最小安装

  • 在用户自定义安装中已经激活的所有组件

步骤

步骤

启动WinCC产品光盘。

选择“安装SIMATIC WinCC”。

按屏幕提示操作。如果需要附加的、除英语以外的语言,请安装所有的语言。

重新启动计算机,以便结束安装。

选项

为了设置WinCC安装的范围,可选择用户自定义安装。也可以后再安装或卸载组件和语言。

在安装期间,通过单击各个组件,可浏览WinCC组件的简短描述。某些选件的文档只有在安装了相关的选件数据包后才可用。

Windows“开始”菜单中的新条目

安装WinCC后,在操作系统开始菜单中的“Simatic”程序组里出现一个新文件夹。 从该文件夹中,可启动WinCC项目管理器(“SIMATIC”>“WinCC”>“WinCC V6.0 ASIA”),并打开WinCC使用时的各种工具(“SIMATIC”>“WinCC”>“Tools”)。

在WinCC信息系统中可找到WinCC文档资料。在“Simatic”>“WinCC”>“WinCC信息系统”下可调用WinCC信息系统,其语言与安装WinCC所采用的语言相同。对于其它语言的文档,请参见“Simatic”>“产品信息”。

“自动许可证管理器”会启用许可证管理(“SIMATIC” > “许可证管理” > “自动许可证管理器”)。

您可以获得所安装的SIMATIC软件及其组件的摘要(“SIMATIC” > “产品信息” > “已安装的软件”)。

网友B(2007-05-15):
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搞了那么久都没有搞好!是不是我的操作系统有问题呢!

网友B(2007-06-15):
我现在已搞好了,是授权也搞好了,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E(2007-08-22):
在windows组件里面 勾上消息列队啊  装上就OK了  不用盘吧